关于虚短虚短

楼主(2010-11-24):
(无正文)

网友A:
输出接近Vcc。
若不是轨到轨运放,输出最高只能比Vcc低大约1~2V,视负载电流而定。
若是轨到轨运放,可以很接近Vcc,仅小一点点,同样与负载电流有关。
另外,你的图并没有负反馈,运放同相输入端接地了。

网友B:
你已经将反相输入端接地,负反馈已经被你根除--不存在什么负反馈了。
因此,你的电路只相当于一个比较器。
OK!

网友C:
如果你的负端接地符号去掉,我认为输出一个跟随器,则输出是Ui+Vcc/2

网友D:
同意3楼,以下是在Orcad中的仿真结果,希望能 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E:
直流电压下,如下图所示,黄色代表输入Vi,蓝色代表输出Vo

交流正弦波输入,波形如下,黄色为输入Ui,蓝色为输出Vo

其中反馈电阻相当于没有,即单纯的比较器。如下图。

比较第二个和第三个图可以看出,电阻是否接入是没什么区别的,至于虚短虚断,这里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网友F:
;P你的老师可以吃屎去了

网友G:
个人的理解是:
当运放输入的两个端子。
其中一个接地或是经电阻间接接地。------除了接地支路,没有其它支路。
在另一个输入端看进去:
这时虚地。

否则虚短。

补充:
虚短和虚地是为了计算分析方便而引入的概念。特别是处于放大时的运放。
如果是比较器的话,可以不考虑引用这个概念。

-------看来又得去找本电子书去翻烂它了。现在很多概念/计算等的东西都记不太清了,说时都没什么底气了。

网友H:
在教学阶段你的老师其实并没有错,教你太多的东西你一时半会可能也消化不了,所以就固定性的给你教些比较正常条件下的知识,师傅引进门,关键靠个人。
许多东西你的自己不断疑问不断学习。每人都是从菜鸟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