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0-11-24):
刚上大学.学校有个自主实验类似的东西.我不知道哪根筋打错了.选了手机应急充电器这个课题,等到上手开始做了.才发现好多问题.于是只能求助于网络了.希望各位大哥帮帮忙.什么都不懂.也请多一点耐心教下我.谢谢了.

网友A:
“才发现好多问题”
总得说说,是哪些问题吧?

楼主:
做的网站是看的这里的 原文地址里面的图片我给大家搬过来

也许大家会觉得很简单.我当时就是觉得看上去很简单呀.只要找齐材料焊上去就好了的态度,实际行动的时候才发现这样的态度要不得.也罢.吃一堑,长一智.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好不容易买齐了材料,准备开始焊接的时候.发现.要自己动手制作变压器.

楼主:
买了E16的铁氧体磁芯和对应的骨架.然后发现不知道怎么绕了.网上查了问询了发现应该用三明治绕法.但是网上怎么找都找不到教程(或者说是我看不懂吧).再调查下去发现我对线圈应该绕在哪里都产生了疑惑 是绕在两遍还是绕在骨架上面的.
所谓的三明治绕法.绕出来的线是怎么处理的呀...因为是菜鸟完全不懂,请见谅.要是问题让你见笑了.那也请留个言.也算我没白打那么多字.

在线等哦.

楼主:
2# maychang 谢谢回复..好像是斑竹吧.这里真的是好人很多呀.

楼主:
我以为线圈应该是这么绕的呀...

网友B:
就按LS这个图这样绕即可,一般都是绕在中心骨架上。

其实你这个随便绕也无所谓的,关键是要理解同名端的概念

网友B:
另外,开关变压器最重要的参数是电感量!
建议你做实验时先去借个电感表。

然后建议你加强学习,先了解电阻电容电感的作用和它们的值的影响,学会计算阻抗和电流。——这是最基本的基础。

楼主:
8# xwj 哇哈哈..又是前辈你呀...谢谢指教..等我做出来放上来给你看看..行不...

网友C:
少买了个骨架,你打算直接绕在磁芯上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回该对了吧..

网友B:
按3楼图中1、3是同名端的话你的就刚好反了。
线往同一个方向的才是同名端。

LZ,你不是说被日本人嘲笑吗?怎么有变成了“刚上大学.学校有个自主实验类似的东西.....”

楼主:
10# 一级菜鸟 这位前辈也好熟悉呀...我买了骨架了哦...那张图是在搜的时候看到的...我怕我弄错了所以过来问问的..

楼主:
12# xwj 神奇.我刚太用手绕过一次还对的.回头一看好像确实不对哦..
ps我在日本上大学呀..

网友D:
按3楼图中1、3是同名端的话你的就刚好反了。
线往同一个方向的才是同名端。

引用 网友B:

11楼的图,1,3就是同名端吧,好像没有反吧

楼主:
16# 不亦心 我改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