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GP/DEC装置指示/信号及复归

楼主(2010-11-24):
1.1.1.1     DGP装置送电时,将PS1打到ON位,STATUS LIGHT灯变为红色,表示装置进行自检,若自检成功指示灯变成绿色,不成功或运行中有故障指示灯为红色。DEC装置送电时, 自检成功指示灯变成绿色。 1.1.1.2     保护动作跳闸后DGP面板发相应的光字
87A
A相差动保护
87B
B相差动保护
87C
C相差动保护
51V
电压制动过流
51GN
定子接地过流
低电压
24A
A相过激磁
24B
B相过激磁
24C
C相过激磁
40-1
失磁I段
40-2
失磁II段

64G1
定子95%接地
64G2
定子15%接地

81U
低频
81O
高频

逆电流

过电压

负序电流跳闸

VTFF
PT断线

1.1.1.3     保护动作后DEC面板发相应的报警光字
R1
过电压
R7
逆功率
R2
突加电压
AE
R8
过励磁
R3
电压制动过流
51V
R9
差动
R4
逆功率
32-1/32-2
R10
负序电流
R5
定子接地
64G1/64G2
R11
高频
81O
R6
失磁
40-1/40-2

1.1.1.4     保护动作跳闸后DGP面板光字复归方法:反复按CLR键直到屏幕无显示。
1.1.1.5     保护动作跳闸后DEC面板光字复归方法:按DEC面板TARGET RESET键直到所有红灯熄灭。
1.1.2   SR745指示/信号1.1.2.1     SR745装置送电时,装置正常时IN SERVICE灯亮。若自检不成功SELF-TEST ERROR指示为红灯。1.1.2.2     装置面板指示灯含义
IN  SERVICE
装置正常使用(G)
SELF-TEST  ERROR
装置自检失败(R)
TEST  MODE
测试模式(A)
DIFFERENTIAL  BLOCK
差动谐波闭锁(A)
LOCAL
当地模式(G)
MESSAGE
外部闭锁/信息报告(A)
TRANSFORMER  DE-ENERGIZED
变压器励磁正常(A)
TRANSFORMER  OVERLOAD
变压器过负荷(A)
LOAD-LIMIT  REDUCED
谐波降低负荷(A)
SETPOINT  GROUP1
设置于第1组定值(G)
SETPOINT  GROUP2
设置于第2组定值(G)
SETPOINT  GROUP3
设置于第3组定值(G)
SETPOINT  GROUP4
设置于第4组定值(G)
TRIP
保护跳闸(R)
ALARM
报警(A)
PICKUP
保护启动(显示框内有对应启动的保护名称)(A)
PHASE  A
A相跳闸(A)
PHASE  B
B相跳闸(A)
PHASE  C
C相跳闸(A)
GROUND
接地跳闸(A)
GREEN(G)
表示正常状态
AMBER(A)
表示警惕状态
RED(R)
表示严重的报警或警告
1.1.2.3     保护动作跳闸后SR745面板发相应的光字:     按SR745面板RESET键红灯熄灭。
1.1.3   MIV指示/信号1.1.3.1     MIV装置送电后,装置正常时Ready灯亮。1.1.3.2     装置面板指示灯含义
Ready
装置正常
Trip
装置出口
Phase  Volt
未定义
Ground Volt
未定义
Frequency
未定义
Pickup
定值启动
1.1.3.3     保护动作跳闸后MIV面板光字复归方法:按住面板ENTER键将复归所发光字。
1.1.4   LPSO指示/信号1.1.4.1     LPSO装置送电时,STATUS LIGHT灯为红色,表示装置进行自检,若自检成功指示灯变成绿色,不成功/运行中有故障指示灯为红色。1.1.4.2     装置面板指示灯含义STATUS  运行状态灯          TRIP     出口指示
1.1.4.3     保护动作跳闸后LPSO光字复归方法:按住面板TARGET RESET复位键将复归所发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