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参考电压问题

楼主(2010-11-24):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用分压电阻,把最大3.7V分到3.0以内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自然降低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我知道了。
但是我想问。如果不分压。直接检测3.7V。或有什么后果?

网友B:
串个保护电阻可以直接测。
后果就是大于3.3V以上电压测出来的数据都是FF。

网友C:
那就是最大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