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指令的作用

楼主(2010-11-24):
伪指令DW/DATA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在程序存储空间初始化常数

楼主:
为什么要对程序存储空间进行数据的初始化?

网友B:
一般是应用到程序查表的部分

楼主:
哦?详细说说

网友B:
就是用DW做成数据表格,然后程序中可以用RDT来查表取得数据

网友C:
中颖4位MCU的ROM为16位,用RDT查表可以充分利用全部16位数据

网友B:
对,而RTNW这种查表方式只能利用其中的8位.

网友D:
习惯!最好还是初始化,这样对你程序的可靠性有好处

网友E:
初始化数据区只是为程序运行营造一个干净的环境。

楼主:
嗯,明白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打个具体例子:你要用7段数码管显示1,2,3,……9这10个数,你可以把这些数的十六进制用伪指令进行初始化操作。当要显示1时,你只要把对应的位置上的数取出,然后显示出来。

网友F:
回复 楼主:
初始化常数的好处还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节省存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