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来谈谈这两个电路的差别

楼主(2010-11-24):
说明,图中的V1是从另一块板子送过来的信号,这个另一块板子跟电路所在的这块板子是不共地的。
图2的输出是图一输出的0.5,这个暂且不论。
谈谈他们的差别,孰优孰劣,优点在哪?

网友A:
因为不共地,第一个图信号源对电路的地电压是未知数,理论上是不可工作的。
即使可以工作,共模干扰也会非常的大。

第二个图,信号源通过电阻R5-R8回路,运放的输入对地有明确的数值,即使有
共模干扰,但共模信号的内阻通常较大(不共地),在输入电阻上产生的压降很小,
干扰也小。

网友B:
LS说的不错,补充下:
输入有确定的偏置,而且还多了一级低通滤波器。

网友C:
差分放大,图二是对图一的改进,是为了阻抗匹配。

网友D:
图1无法工作。图2输入阻抗偏小。

网友E:
对于我这种菜鸟来说  太难了

楼主:
图1无法工作。图2输入阻抗偏小。
引用 网友D:

这个输入阻抗究竟是多少?40K ?    20K||20K  ?

网友D:
差分输入阻抗是40K

网友F:
awey和老x恐怕看错了。

如果V1端与板子不共地,两图没啥区别。
2图分出两个接地电阻,其实只是V1的负载,而作为差分输入,没有什么用。当然,对共模电压则有些作用。

网友G:
1图受某些教科书影响,此图不能工作,因输入运放同相端无偏置电流通路。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楼上说到点上了,我发这个贴就是基于两点的疑惑
1.运放的每个输入脚上是否一定要有偏置电流通路;
2.关于共模抑制的问题,这个我到现在都还很迷惑。

网友F:
老彭说得正确。
当时我闪念想过这个事,但当时没在意。

网友F:
楼上说到点上了,我发这个贴就是基于两点的疑惑
1.运放的每个输入脚上是否一定要有偏置电流通路;
2.关于共模抑制的问题,这个我到现在都还很迷惑。
引用 楼主:

有问题、有顾虑最好直接讲清楚。呵呵

楼主:
哈哈,下次一定注意

大家再谈谈图2啊,应该注意些什么的?

网友G:
1,运放的共模抑制能力不等于差分电路的共模抑制能力

2,差分电路的共模抑制能力取决于:
(1)输入阻抗的一致性
(2)减法电路电阻的一致性
(3)输入级运放自身的共模抑制比

  一般来说很高共模抑制比的运放容易得到,很高共模抑制比的差分电路难得,因为极高阻抗一致难。

3. 提供偏流通路,就减小了输入阻抗,因此要输入阻抗高,须选用偏流小的运放。

彭建学  上海

网友G:
提高偏流电阻,带来的问题是:
1,高值电阻精度有限,共模抑制能力降低

2,输入回路对地绝缘电阻的不一致,共模抑制降低

3,输入回路对地绝缘电阻随环境变化,精度变差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楼上说到点上了,我发这个贴就是基于两点的疑惑
1.运放的每个输入脚上是否一定要有偏置电流通路;
2.关于共模抑制的问题,这个我到现在都还很迷惑。 ...
引用 楼主:

1. 2个图的偏执电流都是有的。
2.2个图共模抑制都是一样的
3.2个图的区别在于图1的输入共模电压是不确定的。就是说运放输入端的电压可能都超过运放的电源。
而图2的运放端输入共模电压是0V。即一个运放的输入电压是2.5V,另一个为-2.5V

楼主:
谢谢楼上!!
1. 2个图的偏执电流都是有的。
偏置电流都有,关键是这个电流的通路,我觉得图1的运放的偏置电流通路没有,而图2的偏置电流通路分别是R7和R8,对否?
2.2个图共模抑制都是一样的
两个图的共模电压都是以这块电路板的地为参考点的,对吧?
3.2个图的区别在于图1的输入共模电压是不确定的。就是说运放输入端的电压可能都超过运放的电源。
这点我理解。
而图2的运放端输入共模电压是0V。即一个运放的输入电压是2.5V,另一个为-2.5V
能详细的画个图讲讲么?
特别是这+-2.5V是如何得来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其实很简单,你把运放全去掉,就剩下4个电阻和电池。4个电阻分压,把0参考点设置在4个电阻的中间,你用电路分析去算下是不是+/-2.5V

网友H:
回复 楼主:
其实很简单,你把运放全去掉,就剩下4个电阻和电池。4个电阻分压,把0参考点设置在4个电阻的中间,你用电路分析去算下是不是+/-2.5V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能否详细说明下

网友D:
A,B 2点的对地电压是多少?4个电阻箱等
解不出来的话,那电路分析算白学了

网友I:
楼上这个电路,真的很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