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一个RC串联的电路中各处的电流又是相同的电流

楼主(2010-11-24):
既然电容会存储和释放电荷,为什么说一个RC串联的电路中各处的电流又是相同的

网友A:
根据电路原理, 串联电路的每一点流进和流出的电流必须一致.
另外, 根据楼主的疑惑,  我想说, 电容会存储和释放电荷, 这不对立电路的原理. 只是因为电容的隔离, 流向电容的电荷不会是流出电容的电荷.

网友B:
一支路中电流处处相等.
并不是指任何时候电流都一样.
充放电可以以电压形式表现.(其实电流也是在变的)
只是电容中电流的变化同时反映在该支路的任何一点上.

网友C:
如果按照你的思路 那是不是电线横切面的平面上每点的电流也都应该是一样而且还等于电路的总电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