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机器人的加减速控制!

楼主(2010-11-24):
初学做智能车,请高手指点!
我用的是后轮驱动的4轮智能车,但是在加速启动和减速控制的时候,
车子的方向控制不稳定,容易偏出识别地标,请高人指点!拜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先!

网友A:
两个驱动轮的速度不匹配造成的,即有一个快一个慢,常规的开环控制很难解决,如要求高,建议使用闭环控制。

比较常规的方案是加入测速环,检测即时驱动轮速度后修正运行速度。特点是比较容易实现,但要做好,测速传感器要求分辩率较高,成本较高。

其他方案比如引入电流环和电压环,特点是成本低廉,技术难度较高,不是老鸟很难做好。

最佳方案当然是采用伺服机构,即测速环、电流环、电压环,三环并用,性能最好,不过这样做,你相当于制造一个伺服电机了。

网友B:
两个轮子的电机不一致,不平衡。

要想准确的话建议给轮子加上速度检测

网友C: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差速器。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高人指点!!
再补充说明,车子尤其在减速结束最后前面两万向轮有一下明显的偏转动作,这样就导致加速启动时由于识别地标偏差并纠正时的明显摆动.

网友D:
这就是速差!

是由两边减速速率不一致引起的,原因可能有多种,如左右两边配重不一样,电机的特性不一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