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种板子自己可以做么

楼主(2010-11-24):
大家好,我发的附件这种板子是热转印然后腐蚀的么,还是pcb厂打样的?自己能做的这么好么,还有这种透明材质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A:
这块板子应该不是,因为有字符,自己做板子一般不会这么麻烦。
热转印可以做,但是你要自己想办法做过孔。
透明的材料是玻璃纤维基板,没上绿油的板子就这样。

网友B:
应该是板厂做的,自己做的不会有丝印,更不可能做的这么好

FR4玻纤板本来就是半透明的,这个就是没有阻焊的原色。
看线条颜色PCB应是镀金、或沉金后再腐蚀的,由于金的稳定性好,不会氧化,所以可以不要助焊(当然,没有阻焊的话焊锡容易顺着线条乱跑)

网友A:
不过我没看出来这块板子为啥不要绿油,这板子看起来应该不是射频板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这板子可能就是专门用来练习焊接技术的,不知道这样镀金的板子打样的话价格会不会很高,这样的板子做东西有什么好处呢,还是就看着漂亮...

网友A:
镀金主要是为了抗腐蚀,提高环境适应性。不过这块板子不一定是镀金,如果只要求PCB厂家做铜箔和丝印,他们也好会对铜箔进行抛光处理,表面涂助焊剂以后看起来很像镀金。简单说,如果不是高频板,镀金都舍得了,一般不会不上绿油。真的是高频板,镀金还不如镀银。

网友C:
这板子没有镀金吧》只是自己裸露铜皮而已吧,没有喷锡或者镀金。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D:
估计是个半成品哦

网友E:
应该是练习/教学板。
很少见:
1。有这么大字体的丝印。
2。每一个焊盘都有独立的数字标识。
3。芯片还标封装
4。走线一目了然,容易查找。

网友F:
可能是展示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