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XX元钱玩转机器人--超声波发射接收传感器

楼主(2010-11-24):
超声波发射接收传感器设计了两套低成本方案。

方案1:推挽式超声波发射接收传感器

方案2:升压式超声波发射接收传感器

推挽式超声波发射电路,结构简单,成本低廉,不用升压变压器,特点是电路最大能输
出两倍于电源电压的波幅,但所需工作电压较高。

升压式超声波发射电路,由于使用了升压变压器,成本略高一点,特点是在较低的工作
电压下,能输出较大功率的超声波。

而超声波接收电路,使用结构简单,成本低廉的直接放大整形输出方案,依靠单片机定
时软件处理测距。

超声波发射电路,推挽式和升压式,这两者各有千秋,推挽式超声波发射电路鉴借了老T
的提供的资料,升压式超声波发射电路采取了春阳老师推荐的升压方案,而接收传感
器参考了yewuyi大侠提供的方案,同时吸收引用了maychang老师的一些模拟电路设计技巧和经验,在此表示感谢。

推挽式超声波发射接收传感器

升压式超声波发射接收传感器

网友:
电路没看懂··········
还是要顶一下

网友A:
建议使用推挽式,调试容易,故障率低。

网友B:
支持一下~~  用好调试的吧

网友C(2011-01-04):
请问VCC多大的?本人菜鸟,看不懂

网友D:
感谢楼主的劳动

网友E:
学习了超声波原理

网友F:
请问VCC多大的?本人菜鸟,看不懂
引用 网友C:

VCC指单片机的主工作电压,一般为+3.3V --- +5V, VDD指高于VCC的主电源供电电压,一般为 +6V --- +48V。

网友G(2011-07-23):
可不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接受电路就是放大?

网友H:
K级量产可能控制到多少成本

网友F:
3元以下

网友I:
设计想法很好,建议考虑路面光滑程度问题

网友J:
推挽式超声波发射电路,结构简单,成本低廉,不用升压变压器,特点是电路最大能输
出两倍于电源电压的波幅,但所需工作电压较高。

那这里所需工作电压较高,需要多高的电压呢,我看网上的一些超声模块是+5V输入的。

楼主:
不用升压变压器,直接驱动需几十伏电压,电压太低,发射功率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