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CrtIsValidHeapPointer失败

楼主(2010-11-24):
一个由VC6迁移到VC2008SP1的工程。
使用了Cypress的USB库:CyUSB.lib(静态链接,无dll文件)

症状:
在主线程中我new了一个字符串,然后作为参数,传递给线程,线程中使用该字符串,然后delete[],结果引发异常。

楼主:
工程设置:Debug multithread DLL(/MDd)

自我诊断:
改用GlobalAlloc/GlobalFree依然无济于事。我认为CyUSB.lib可能静态链接到了CRT库,而我的版本是使用动态链接。不过,我改变了工程设置为“静态使用MFC、使用CRT库的多线程非DLL版本”,依然会报错。
在VC6中一切正常。

网友A:
不妨提供一下代码

楼主:
代码:
C/C++ code
//CEmuDevice继承自CCyUSBDevice,该类由CyUSB.lib导出
LRESULT CEmuDevice::SendCommand(COMMAND nCommand, WPARAM wParam/* =0 */, LPARAM lParam/* =0 */)
{
    ASSERT(IsOpen());

    WaitWorkerThreadExit();

    PWORKITEM pWorkItem = new WORKITEM;
    pWorkItem->wParam = wParam;
    pWorkItem->lParam = lParam;
    pWorkItem->pDevice = this;
    switch(nCommand)
    {
        case CONFIG_EMULATOR:
        {
            LPCTSTR lpszConfigFile = (LPCTSTR)wParam;
             LPTSTR lpszPathName = new TCHAR[_tcslen(lpszConfigFile)+1];
             ZeroMemory(lpszPathName, (_tcslen(lpszConfigFile)+1)*sizeof(TCHAR));
             _tcscpy_s(lpszPathName, (_tcslen(lpszConfigFile)+1)*sizeof(TCHAR), lpszConfigFile);

            pWorkItem->wParam = (WPARAM)lpszPathName;
            pWorkItem->uCmd = CONFIG_EMULATOR;

            break;
        }

        ……
    }

    if(pWorkItem != NULL)
    {
        if(m_hWorkerThread == NULL)
        {
            m_hWorkerThread = ::CreateThread(NULL, 0, CommandDispatchWorker, (LPVOID)pWorkItem, 0, &m_dwThreadID);//参数传入
            if(m_hWorkerThread == NULL)
            {
                TRACE0("Create command dispatch worker thread failed.\n");
                return 0;
            }
        }
    }

//线程函数
DWORD WINAPI CEmuDevice::CommandDispatchWorker(LPVOID lpParameter)
{
    ASSERT(lpParameter != NULL);

    WORKITEM* pWorkItem = (WORKITEM*)lpParameter;
    CEmuDevice* pDevice = pWorkItem->pDevice;
    WPARAM wParam = pWorkItem->wParam;
    LPARAM lParam = pWorkItem->lParam;

    ASSERT(pDevice != NULL);
    ASSERT(pDevice->m_hNeedStop != NULL);

    if(!pDevice->IsOpen())
    {
        return 1;
    }

    switch(pWorkItem->uCmd)
    {
        /* Board level commands */
        case CONFIG_EMULATOR:
        {
            LPTSTR lpszConfigFile = (LPTSTR)wParam;
            pDevice->ConfigEmulator(lpszConfigFile);
            delete[] lpszConfigFile; //<------------异常

            break;
        }

        ……

    }
    delete[] pWorkItem;
    return 0;
}

网友B:
是否存在SendCommand中没有运行case CONFIG_EMULATOR:里面的语句就到后面创建函数的代码啦的情况

网友C:
估计与Unicode字符集有关,你把项目改成多字节字符集验证一下。

网友C:
另外再调试一下,开一个内存窗口,监视从lpszPathName-0x20开始的内存,看看执行过程中是否发生变化。

网友B:
你要delete的指针是在SendCommand中由CCyUSBDevice作为参数传给你的,我说的没错吧。
那么你知道这个指针在CCyUSBDevice中是如何创建的?

网友B:
至少你怎么知道要用delete []而不是delete?甚至可能你根本不用自己释放,CCyUSBDevice会自己释放。

网友D:
建议好好看一下CCyUSBDevice的说明文档。

网友C:
一个很重要很容易出你这种问题的做法是在dll中分配内存在exe中释放。这是非常不推荐的

网友C:
比如
void* CCyUSBDevice::Alloc()
{
return new char[20];
}
void CCyUSBDevice::Release(void *p)
{
delete [] p;
}

网友C:
如果你到网上搜索容易搜索到这样做的原因,我就不罗嗦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字符串是在EXE的主线程里分配的,在EXE的辅助线程里释放的。没有用到任何自己的DLL和第三方的DLL

网友C:
哦,Cypress提供的是一个静态链接的lib,无DLL文件

楼主:
改成multi byte就没问题了。

楼主:
刚刚分配完内存之后,_CrtMemBlockHeader::pBlockHeaderPrev == NULL,继续执行到准备释放时,这个值被改变了

网友E:
其余的值都没有变吧?

网友D:
改用Multi-Byte测一下

楼主:
刚刚又测试了一下,改用Multi-Byte,跟踪发现,,_CrtMemBlockHeader::pBlockHeaderPrev在准备释放之前,也是被改变了的,但是此时delete[]一切正常

楼主:
我认为,_CrtMemBlockHeader::pBlockHeaderPrev被改变或许是正确的行为,但是为什么UNICODE环境下delete[]会失败呢?

网友F:
那跟CyUSB.lib有什么关系,建议你把分配和释放的代码都贴出来,你现在贴的不全,分配的地方没有贴。

网友B:
LPTSTR lpszPathName = new char[_tcslen(lpszConfigFile)+1];
debug模式下的delete会检查释放的内存并将其填入0xcc。

网友C:
pBlockHeaderPrev改变是正常的,你再检查一下是否存在越界问题,可能某个地方计算字符串的长度出错了。
另外,也可能是你使用的lib在处理Unicode时存在问题。

楼主:
那跟CyUSB.lib有什么关系,建议你把分配和释放的代码都贴出来,你现在贴的不全,分配的地方没有贴。
引用 网友F:
分配的地方已经贴了。

楼主:
之所以提到CyUSB.lib,是因为该lib导出了一个类CyUSBDevice,我的类CEmuDevice继承自此类,CyUSB.lib是一个静态的library,而我的工程是/MDd的,故我怀疑是因为link到了不同的CRT库,导致在不同的堆,检查失败。

网友G:
LPTSTR lpszPathName = new char[_tcslen(lpszConfigFile)+1];
debug模式下的delete会检查释放的内存并将其填入0xcc。
引用 网友B:
在释放之前就出错了。DEBUG版本下,释放之前会进行堆校验,就是在这里出错的。故我想和填入0xCC没有关系。

网友C:
unicode下LPCTSTR 和LPTSTR是不同的,需要进行转换。

楼主:
pBlockHeaderPrev改变是正常的,你再检查一下是否存在越界问题,可能某个地方计算字符串的长度出错了。
另外,也可能是你使用的lib在处理Unicode时存在问题。 ...
引用 网友C:
似乎不存在越界,我的程序对lpszPathName指向的内存的处理流程很简单,就是在UI线程中new,传递给worker thread,worker thread调用CEmuDevice的一个成员函数对字符串所表示的文件进行处理(该字符串表示了一个文件的路径),随即就delete[]之。

楼主:
经过跟踪,该字符串在new之后,delete之前,并没有发生变化,唯一的变化就是pBlockHeaderPrev改变了。

网友F:
可以先注释掉一部分代码,确定问题与哪里的代码有关。

网友H:
我相信你说的lib在处理UNICODE的时候出了问题,但是我一时没有头绪,想不出哪里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