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提示ID error

楼主(2010-11-24):
什么原因?

网友A:
程序错了

网友B:
提示ID error很可能芯片不一致

网友C:
是工程样片?

网友D:
是什么片子?

楼主:
程序错了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可能

网友E:
你看看5根引脚是否与烧写器正确连接了

楼主:
是什么片子?
引用 网友D:
SH66P51A

楼主:
你看看5根引脚是否与烧写器正确连接了
引用 网友E:
5根引脚怎么对应的呢?

网友D:
vpp,vdd,sck,sda,gnd对应test,vdd,osci,pd1,gnd

网友F:
选择的IC对不对,是用什么烧写的?IDE66 OR pro03

网友G:
俺也不知道哦!

楼主:
IC不对。。。真是晕了。。。

楼主:
结贴了,so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