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晶体管特性曲线的几个疑问

楼主:
1.晶体管特性图示仪是怎么把这个特性曲线测出来的?
2.为什么把Uce做为因,而把Ic做为果?是什么原因可以改变Uce?改变Ucc 吗?如果是改变Ucc 的话,为什么要用Uce呢?
3.饱和区里,怎么说 Ic 不受 Ib 控制呢? 从图上看,是有关联的呀。

图像  (55.86 KB )

图像  (65.65 KB )

图像  (110.81 KB )

网友A(2010-11-26):
用VCC作X轴有意义吗???
UCE=VCC-ICRC
同一个UCE值,可以针对许多VCC和RC

既然研究三极管自身的特性,当然不去研究RC上的压降或者VCC是多少伏

网友B:
图示仪里面有集电极电压的发生器(实际上往往用变压器次级的50Hz交流电压)。
集电极电压加到示波管X轴,集电极电流转换成电压加到示波管Y轴,基极电流作为参变量(对每一固定的基极电流显示一条曲线)。

3.饱和区里,怎么说 Ic 不受 Ib 控制呢? 从图上看,是有关联的呀。
注意各曲线重合部分,在重合部分是不受基极电流控制的。

网友A:
小鸟以为理解这个图不能单纯地去看图理解
要从外电路理解饱和才对,也就是以前说过的“被饱和”
而且要明白哪个量是常量哪个量是变量
分析某一现像是先把哪个量做为常量
要不就会晕啦

楼主(2010-12-31):
多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