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11-24):
大家好,我要用PIC单片机做个东西。现在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大家,
有没有谁用过PIC的内部晶振,稳定性怎么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在线编程,手册上说推荐加隔离电阻,也就是将编程电路和正常的电路隔开。
没有搞过这个东西,有经验的同学说说,谢谢。

网友A:
那不是内部晶振,那是内部RC振荡。

RC振荡的精度主要受温度和电压影响,在25度、5V环境下,PIC一般出厂时已经校正到了1%以内,具体受温度和电压等影响多大,你可以查看对应型号手册的电气性能指标内容确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我再翻翻手册去。。。

网友B:
电阻是要求接VCC和MCLR之间。

网友C:
不要求精确定时的话,RC也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