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传输问题

楼主(2010-11-24):
传感器距离主板有一段距离,必须通过排线引到主板上面再AD。

排线上有VCC,GND和模拟电压信号。

如果这个电压很小,怎么处理。

还有排线长的话,主板上的地和传感器上面的地,是会有一定压降的。几个毫伏到几十个毫伏这样子。线越长,电压差越大。

怎么处理或者说做到AD的电压是最精确的传感器输入电压,也就是尽量少引入干扰?

网友A:
mV信号走差分吧,线路上不能流电流。也就是mV的调理电路端口要高阻。
如果是单端信号,那么在传感器侧单独引一个地线作为mV的差分负到CPU板。

CPU这一端的差分接一个1uF~2.2uF的电容。高频低阻回路,减小影响。

楼主:
如何差分?
是单端信号啊。

传感器电压和传感器GND

单片机自带AD。

传感器GND和单片机GND 连接起来的。

但是现在测量这2个GND之间有压降

网友:
可以考虑下数字量传输,外加一块AD,再传输到主板

网友A:
2楼说过了,单端信号的话,你单独引一根地线做采集,跟供电的VCC/GND区分开。不让它流电流。

然后信号和你引过来的地信号做差分。

除非你在传感器端加AD处理。要不然没有办法消除供电GND上的压降。

网友B:
电源地线与信号地线分开,到接收端再联接在一起。
最好是先将信号放大再传输,距离远应该转换成电流信号再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