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 关于运放的调零问题

楼主(2010-11-24):
电路如图
          当不加调零电位器时, 输入 1.000 VDC输出为 2.000(基本保持不动) 但是当加入调零电位器时候,输出 2.000 最后一位会慢慢的走动,一直走到
1.975(再小就没看,到后面的时候走动的速度变慢),如果用烙铁放到运放的旁边加热,输出直线下降。取下调零电位器,再用烙铁加热输出变化不大(在运放的温漂范围内)。
          不知道这样描述清不清楚,我是个菜鸟,各位大虾能不能跟我讲讲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A:
建议楼主参看tl061芯片资料,网上很多,tl061的1、5脚为差分输入的镜像电流源调节端口,用于调节两边的电流平衡

网友B:
烙铁原来还有这用途啊

网友C:
不确定是不是Ios造成的

网友D:
电阻的温度系数较大,楼主加热运放的时候别把电阻也加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