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11-24):
(无正文)

网友A:
点击覆铜,把弹出来的对话框抓个图,再告诉你。没有那张图,我也不知道。

网友B:
覆铜的时候线宽和线距设置成一样的
还有可能是显示因素 而实际上是正确的

网友C:
看看有没有线宽是0mil的线什么的

楼主:
已解决   谢谢!!   问题在最小整洁长度 设置数值过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