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XX元钱玩转机器人--直流电机驱动板

楼主(2010-11-25):
直流电机驱动电路设计了两套低成本方案。

方案1:L293直流电机驱动板

方案2:L298直流电机驱动板

主方案采用L293芯片,以最低的成本,获得实用的直流电机驱动板。

备用方案采用L298芯片,以适合以后想升级想玩大一点功率的网友。

此电路参照了站长匠人在两轮自平衡小车中推荐的直流电机驱动方案,在此表示感谢。

L293直流电机驱动板

L298直流电机驱动板

网友A:
支持L298方案,成本应差不太多吧?

楼主:
L298芯片比L293芯片贵一倍以上!

由于本次 [机器人] 主题:自己动手,30元钱玩转机器人--四轮驱动智能小车 活动,对成本限制较高,故主方案采用L293芯片,以最低的成本,获得实用的直流电机驱动板。

网友B:
支持L298,成本大可以自行选择,L298或者L293

网友A:
L298芯片比L293芯片贵一倍以上!

由于本次 [机器人] 主题:自己动手,30元钱玩转机器人--四轮驱动智能小车 活动,对成本限制较高,故主方案采用L293芯片,以最低的成本,获得实用的直流电机驱动板。 ...
引用 楼主:

我看电路图好像L293用了两片,L298只用了一片啊?难道是L298相当于4片L293的价格?
那希望这个能作为可选件,愿意要L298的加钱就是了,肯定有一些网友要升级大功率电机,重复投资就有点浪费了。
刚刚又看到还有带测速的直流电机驱动板 干脆来这个算了,补差价,一步到位。

楼主:
U2A, U2B 是一片L293的两路驱动,分开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