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XX元钱玩转机器人--所用分列元件封装

楼主(2010-11-25):
五选一,请大家投票,本月底开始布PCB板,谢谢。
单选投票, 共有 19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0.00% (0)
0.00% (0)
100.00% (19)
0.00% (0)
0.00% (0)

网友A:
强烈要求用0805或1206的,方便焊接,不用剪脚,插件的焊完还要剪脚,麻烦的很.

网友B:
0805最好,大小和难度平衡,1206没必要了,0603有点难也能凑活,不过做出来成品和0805也差不太多吧?

网友B:
对了,各模块间连接用的排针、排母 焊盘能不能留大点?能上xh2.54的插接件就行,我觉得用普通的排针排母连接,一不小心接反就悲剧了……

网友C:
当然是便于业余焊接的啦,不然万一焊不好就悲剧了。。。

楼主:
对了,各模块间连接用的排针、排母 焊盘能不能留大点?能上xh2.54的插接件就行,我觉得用普通的排针排母连接,一不小心接反就悲剧了……
引用 网友B:

排针、排母的焊盘已尽量放大了,间距选用2.54mm,  方便手工业余焊接。

关于上xh2.54带锁口的插接件,正在考虑中,但输出端口太多,可能占面积太大。

原因:
由于外接传感器,驱动组件,基本用到1-2个I/O口,  如用小引脚数xh2.54带锁口的插接件,器件总个数太多,占PCB面积太大。如用大引脚数xh2.54带锁口的插接件,器件个数没几个,但连接外面的传感器,驱动组件等,连接线又太杂乱,不能头对头直接连接。

现在综合考虑和评估中,谢谢huolx 的建议。

网友D:
0805比较好, 方便大家手工焊接,

楼主:
谢谢大家投票参与和支持,总结如下:

1. 优先选用贴片0805封装。
2. 某些耗能较大的电阻,为求可靠性,优先选用1206封装。
3. 某些易损坏的电路,如功率驱动,为求今后方便维护,选用DIP封装,其电路零件可能有一部分也选用直插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