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0-11-25):
(无正文)

楼主:
再补充一个,昨天去电子市场,买六伏的铅蓄电池。老板问我六伏多大的,我一下懵了,什么叫多大?然后老板说拿个4K的吧,然后我就拿了个4K的。哪位大虾说说这电池都有哪些规格和参数。(我上网搜了都是些原理之类的东西)。
   郁闷。。。。在电子市场闹了不少专业笑话了。。。。。

网友A:
一,四脚微动开关的接法。有特别功能吗?
     这个是22相通的,用表量下,按下导通
    二,无连线,每个都是独立焊盘的万用板怎么用?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三,八个发光二极管,复位电路,单片机的Vcc都要接一块,好多引脚,焊盘不够怎么办?
    自己动脑。
关于电池,貌似你听错了吧,应该是4A

网友B:
一,四脚微动开关的接法。有特别功能吗?
(同四楼)
    二,无连线,每个都是独立焊盘的万用板怎么用?
(同四楼,自己找线按你的电路要求,连起来)
    三,八个发光二极管,复位电路,单片机的Vcc都要接一块,好多引脚,焊盘不够怎么办?
怎会焊盘不够的?不够就摆远点,用线飞过去。再不行直接飞线,不要焊盘。看看你的。。。悟性了。

关于电池:是4000mA/h吧。指电池的容量

楼主:
一,四脚微动开关的接法。有特别功能吗?
     这个是22相通的,用表量下,按下导通
    二,无连线,每个都是独立焊盘的万用板怎么用?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三,八个发光二极管,复位电路,单片机的Vcc都要接 ...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我听错了,听不懂南京话。。

楼主:
一,四脚微动开关的接法。有特别功能吗?
(同四楼)
    二,无连线,每个都是独立焊盘的万用板怎么用?
(同四楼,自己找线按你的电路要求,连起来)
    三,八个发光二极管,复位电路,单片机的Vcc都要接一块, ...
引用 网友B:
4000mA/h,专业用语怎么说啊?他们就是说的容量,不过肯定是4。。。,肯定只有两个字符。

网友C:
毫安*小时,简称毫安时,比如400mAh就是4A的电流可以放电1小时,1A的电流可以放4小时,mA和h中间是乘号,不是除号。

楼主:
毫安*小时,简称毫安时,比如400mAh就是4A的电流可以放电1小时,1A的电流可以放4小时,mA和h中间是乘号,不是除号。
引用 网友C:
谢谢,不过他们肯定不是这么说的,毫安时三个音节呢。

网友C:
4安时,不排除买东西的老板是黄的,给你说4000安时(成都城隍庙常见此现象)

网友D:
铅酸电池等功率电池是以安时为单位的, 小型电池才是以毫安时为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