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延时电路

楼主(2010-11-25):
大哥大姐们 这个延时电路怎么改成220V继电器形式的啊

楼主:
没有人 来帮我看看吗?

网友A:
普通继电器需要较大的电流维持,不宜直接使用。
可以考虑用220V工作电压的交流接触器,另用一支双向晶闸管来驱动该交流接触器。

网友B:
关键要看你的输出功率,如果不大的话,倒是可以考虑用继电器加延时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