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9S52驱动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0-11-25):
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i,cpw;
sbit cpp=P1^5;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256;
TL0=(65536-10)%256;
i++;
if(i==2)
{
  i=1;
  cpw=!cpw;
  cpp=cpw;
}
}
void init(void)
{
TMOD=0x01;
TH0=(65536-10)/256;
TL0=(65536-10)%256;
EA=1;
ET0=1;
cpw=1;
i=1;
}

我想发送一个周期是20us的方波,10us低电平,10us高电平。

现在是电机也转,就是噪音太大,好像电机里在打架。

此套设备用PLC测试通过了。换成单片机就不行。不知道是程序的问题还是电路的问题,请给位帮帮忙看一看

楼主:
程序上边那个我是敲代码过来的,少了点东西,下面是我把源码黏贴过来了。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i;

sbit cpp=P1^5;
void init();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256;
        TL0=(65536-10)%256;
        i++;
            if(cpp==1)
                {
                        if(i==3)
                        {
                                i=1;
                                cpp=!cpp;
                        }
                 }
                if(cpp==0)
                {
                        if(i==3)
                        {
                                i=1;
                                cpp=!cpp;
                        }

                }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10)/256;
        TL0=(65536-10)%256;
        EA=1;
        ET0=1;
    TR0=1;
        cpp=0;
        i=1;
}

楼主:
各位师傅master有谁用过指点一二,谢谢了。

楼主:
继续等待

楼主:
为什么大侠都不在呢?

楼主:
等待的滋味好苦啊。

楼主:
继续等待。

网友A:
为什么初始化函数不在while循环里面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用示波器看下波形,在我的印象里,51单片机貌似发不出20us的波形,无论你定时调的多么小

网友C:
我也觉得应该是PWM的频率低了些,LZ试着把频率提高试试!

楼主:
TO:hdp7891000 and sandsea
Ok i will try  tomorrow.
TO:HC1987
Why init() in while?
Did you want it to perform ever time?

网友D:
楼主,我原来想用51产生发射红外线的载波,结果失败了
估计问题和你这个一样,不知道楼主用的晶振频率多大,
像if这种语句,编译成汇编后会是许多语句,执行一次需要若干微秒(12M晶振)
有时甚至需要十几微秒,这个通过keil的软件仿真可以看,
如果你的中断时间太短,在判断if的时候就会出现未知的错误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E:
步进电机没用定时器来编,借鉴楼主的程序

网友D:
补充一下红外线载波周期26us

楼主:
我用的是11.0592MHZ的晶振。这个我明天试验一下。我明天把周期调到500us看看。

网友D:
你写个if看下汇编的软件仿真估计能看出问题

网友F:
楼主,我原来想用51产生发射红外线的载波,结果失败了
估计问题和你这个一样,不知道楼主用的晶振频率多大,
像if这种语句,编译成汇编后会是许多语句,执行一次需要若干微秒(12M晶振)
有时甚至需要十几微秒,这个 ...
引用 网友D:

51不能产生红外载波????:o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i;

sbit cpp=P1^5;
void init();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f(cpp==1)
    {
                TH0=(65536-132)/256;
                TL0=(65536-132)%256;
        }
        else
        {
                TH0=(65536-140)/256;
                TL0=(65536-140)%256;
        }
        i++;
            if(cpp==1)
                {
                        if(i==3)
                        {
                                i=1;
                                cpp=!cpp;
                        }
                        else
                        {
                        }
                 }
                if(cpp==0)
                {
                        if(i==3)
                        {
                                i=1;
                                cpp=!cpp;
                        }

                }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140)/256;
        TL0=(65536-140)%256;
        EA=1;
        ET0=1;
    TR0=1;
        cpp=0;
        i=1;
}

这是修改后的程序还是有噪音。
高低电平转换的时候语句占用了17us 和7us

网友G:
频率高了,步进电机响应不了那么快的速度,失步严重。
另外,驱动三极管为什么要接成这样?好像是射极跟随输出了,
把电阻接到vcc到集电极之间,射极接地,输出接集电极。后面的是步进电机驱动吗?

楼主:
SJ-230M2是步进电机驱动器。现成的,只需要从CP脚输入脉冲即可。

哦,我看SJ-230M2是共阴极的所以把电路改了一下。我在按你说的实验一下。看看。

不过 如果SJ-230M2是共阴极,如果我从集电极输出那电机不是一直供电了。

楼主:
请问频率一般在什么范围比较合理。谢谢。

网友D:
能,只是我的写法不对。。。。
呃。。。。。我是菜鸟一个
20# Jack602

楼主:
有什么经验可以交流一下啊,我也是小菜呵呵。

网友H:
楼主你的程序可能产生不了那么短的周期,我用示波器测了一下,为7.246kHz也就是138us。
给你改下程序,这样频率可以达到23.81K,周期为42us,我用的是11.0592m的晶振,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pp=P1^0;
void init();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256;
        TL0=(65536-10)%256;

        cpp=!cpp;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10)/256;
        TL0=(65536-10)%256;
        EA=1;
        ET0=1;
        TR0=1;

}

这样改为最高了: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f;
        TL0=0xfe;

        cpp=!cpp;

}

频率为:35.71KHz 周期28us

网友:
一般500HZ左右步进电机能转起来,需要对加速度进行处理才能更高速,脉冲要均匀,滑溜

楼主:
谢谢 ytysy 我试验一下。

另外,现在有人高所我说是三极管有失真,需要增加偏置电路。电路我没有学过,不知道那个大哥,可以教教我这个偏置电路如何加。

楼主:
ytysy 不行啊。程序下载进去电机都不动。谢谢,在帮测一下啊,我没有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