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声频率和信号频率很近,怎样滤除噪声保持信号

楼主(2010-11-25):
最近做了个低频磁耦合放大的电路,但由于前端用来耦合信号的线圈感量太大,大概10mH,导致其产生了和信号频率相近的噪声,用了很多低通都无法做到保持信号幅度,并有效滤除噪声,哪位大侠帮忙支招啊,多谢了!信号频率:10K,噪声频率大概20K

网友A:
如果只要10k信号,没有多次谐波
可以考虑用lc滤波器

网友B:
应根据区别有用信号和噪声的特征来分离。
低通或带通滤波是根据频率不同来区分。
其它区分方法,还有编码、时间区分、相位区分,等等。

网友C:
需要使用高Q值的滤波器,用软件滤波算法也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