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2走线的问题

楼主(2010-11-25):
DDR2在进行源端或终端电阻串行匹配后,如何保证走线时的长度匹配,
是不是需要使匹配电阻两端的走线之和等长即可?

楼主:
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串行端接后,怎么样才称作长度匹配,具体匹配了什么

网友A:
对于差分线,等长就是阻抗匹配,为什么匹配呢?要是两根线不等长,他们差模阻抗就不能保证,对于整个差分线来说就会有反射,对于每根线来说,每根线阻抗不相等,而且从源端到负载端的话,两根线的时序就不一致,就是上升沿和下降沿不一致(一般不会夸张到高低电平的误判)。
对于高速信号线串联电阻,主要是阻抗匹配,也有一定的emi抑制作用。
差分线最主要的就是阻抗匹配,等长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楼主:
3# lp1468 [

假设源端到串行端接电阻(源端匹配电阻)一侧走线距离为X1,串行端接电阻另一侧到终端走线距离为X2(设X2>>X1),那么在进行布线长度匹配时是要求X1+X2的距离等长,还是只考虑X2走线部分等长即可?

网友A:
只要阻抗匹配就可以,一般是总长,X1+X2相等。最好是每根线x1的距离都相等。

网友B:
对于差分线,等长就是阻抗匹配, ...
引用 网友A:

不是那么回事儿。

楼主:
普遍的认知是对DDR2走线进行等长布线,但在有端接的情况下,究竟等长谁,还望有经验的前辈能够提点一下,在此先谢过了。
感谢楼上几位的答复。

网友C:
是X1+X2等长。实现起来麻烦一点。各byte lane内部信号等长要严格些,byte lane之间可差得多些。
特征阻抗跟长度是没关系的。

网友D:
8楼说的对,组内等长要严格些; 同时也要看cpu, 如果cpu做的好, 在距离短的情况下, 可以不做等长处理; 但我们做产品可能还是尽量等长;

网友E:
一般要等长,而且最好等距

网友F:
等长当然包括匹配电阻两端的走线(XNET属性),等长是考虑时序的问题,与阻抗匹配是另一码事,

网友G:
前天听TW一LAYOUT的讲,阻抗匹配,与线的长度无关。个人觉得,DDR的走线,没有要长度的相等的说法。

网友H:
x1+x2总长度等长。allegro里面可以设置xnet,如果用别的工具估计要自己算了。x1和x2分别等长,这样做也可以,但是很麻烦。

网友I:
也想知道 阻抗匹配确实与长度无关,但DDR2布线是由等长决定呢还是阻抗匹配决定呢

网友J:
理论上传输线的长度与阻抗无关,所以首先确定决定传输线的阻抗的参数,再等长。PADS和ALLEGRO都很容易做到。

网友B:
理论上传输线的长度与阻抗无关,....
引用 网友J:

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建议系统地看一遍《微波和高频电路》之类的书,注意其中的Smith圆图,那是个实用且形象的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