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508 IO电平唤醒功能不能用

楼主(2010-11-25):
各位大虾,小弟在用PIC12F508 IO电平唤醒功能不能用。我初始化的时候已经把GPWU使能,所有IO设置为输入,接2个按键,有外部上拉,按键按下为低电平。主函数开始的地方有个LED灯,如果GPWUF为1,LED灯亮。

    OPTION=0x46;
    TMR0=0x00;
    TRIS=0xFF;

后面进入休眠程序如下
     GPIO=GPIO;    //读IO状态
     asm("SLEEP"); //进入休眠模式
但是我按按键时,LED灯没有反映,无法唤醒MCU。

请问,上面写的代码是不是正确的?如果是正确的。造成无法唤醒的原因是什么?

谢谢指点!

网友A:
你那个口接按键,哪个口接灯?

网友A:
TRIS=0xFF;
你把端口都设成输入了,怎么点亮LED?

网友B:
要注意的是12F508的端口唤醒功能会直接导致单片机复位,但这个复位是有标志、可追溯的,你可查相应的标志位来判断是否是唤醒复位。另外你要注意端口的消抖。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楼上。改单片机无中断也,GPIO唤醒直接复位,我查询解决。

网友C:
不错啊,可以借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