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0-11-25):
我现在用两个电源供电,但一个时间段只能用一个,电源A提供15v,电源B提供10v,当线路正常时由A供电,当线路不正常时由B供电,我现在的方案是用二极管相或,二极管负极接15v,正极接10v,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吗?或者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请教大家!

网友A:
二极管是最简单的。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ccl\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稳定性如何

网友B:
这样接不对。
楼主想想:两个电源均正常时,电流方向?10V电源中电流是否倒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10v由变压器提供,当线路正常时,二极管为截止状态,即负极为15v,正极为10v,会有回流吗?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C:
要用两个二极管。

网友D:
要用cmos电子开关,当有15v时,不管有没有10v电源,打开控制该电源的开关,另一个关闭;当15v消失时,如有10v电源,控制该电源的开关应为导通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这样用的,不知你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15v不是突然消失的,是逐渐减小,直到小于10v时,这个10v的电源才开始工作,你看看我上面的图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E:
你把你上图15V也串一个二极管,到电源端口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这样感觉好点 ,加这个二极管,是不是防止15v小于10v,10v电源工作时,对15v电源前面的电路有影响?

楼主:
这两个二极管用4007是不是比4148要好点?

网友F:
你把你上图15V也串一个二极管,到电源端口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E:

这个才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你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E:
其实春阳老师前面都说了用两二极管了。
4148还是4007,关键看你过多大电流了。自己算功耗。

还有二极管会有0.7V的压降,如果对这个压降敏感的话,可以用两个肖特基二极管。压降很低。

网友G:
16楼正解。
4148我觉得电流小点,不在乎压降,就4007,在乎,就5817
要是啥也不知道,就2个5817好了。

楼主:
谢谢16楼和17楼,也感谢广大朋友的帮忙,我再算下

楼主:
也是久闻chunyang老师大名,在此谢过了!

网友H:
从你的电源看来是不考虑0.7V左右压降,不是电池供电。不考虑成本就用IN4007,手头有IN4148,用它也没问题。注意反向耐压和正向电流。

网友I(2010-12-27):
我还看到过用MOS管的 用G S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