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马达怎么样驱动啊

楼主(2010-11-25):
从软驱上拆下来的,丢了又觉得可惜了,但又不知怎么用。

网友A:
貌似是步进电机吧!

网友B:
LS正解!

微型步进电机,只是步进角较大,常见的为的 7.5度,工作电压一般为 5V 居多。

网友C:
可找软盘驱动器的资料了解其接口特性,然后设计驱动电路,步进电机应该可以用L298来驱动的。

网友D:
最普通的两相微型步进电机,用L293或小功率三极管来驱动就足够了。

网友E:
用2个全桥应该就可以驱动了

网友F:
最常见的两项四线步进电机。常用桥驱动芯片就可以驱动。不过先把时序编程好

网友G:
这个为什么是两相呢  我这有个五线的是四相步进电机

网友H:
兄弟有几个???能转让不?最好3个以上

网友I(2011-01-19):
我也有两个。不知道怎么玩,以前这玩意挺多的,后来扔了不少,都是从老电脑里折的,当时以为是好东东,结果接上电池也不转,所以就留了两个。后来才知道他是个神马玩意。

网友J:
用过呢,算2相四线步进电机。

L293d即可驱动

网友K:
这个是3.5"软驱的,直接用上面的电路板飞线一下,就能成个通用单脉冲驱动+步进

网友L(2011-05-29):
两相四线步进电机,用两片全桥便可控制。

网友M:
这个小电机, 2003 就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