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Tmega8L+TC35模块,3.7V锂电池供电,为什么发不出来短信?

楼主(2010-11-25):
用的3.7V锂电池供电;
ATmega8L芯片发串口命令;
用TC35模块发短信;
可是最后就是没有短信出来!
为什么?

网友A:
软件或硬件问题都可能导致,先确定模块是否已正确启动并附着于移动网络。

网友B:
我造的宇宙飞船无法升空, 为什么?

网友C:
楼上的,问题可能出在软硬件或者是结构上。但也可能是其他问题。

网友D:
楼主的问题好大,无法回答:)

网友E:
用串口监视一步步看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了,当然首先你得先把串口调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