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的定时器好像不能上升沿下降沿同时捕获

楼主(2010-11-25):
现在需要上升沿和下降沿均捕获,并触发中断。看了一下例程里面的PWM输入测量,也比较晕乎。

网友A:
需要上升沿和下降沿均捕获与PWM输入测量有什么关系?

STM32F的每个定时器有多个通道,每个通道只能上升沿或下降沿捕获,如果需要上升沿和下降沿同时捕获,可以同时使用2个通道,一个通道负责上升沿,另一个通道负责下降沿。

楼主:
已经搞定了,哈哈,认真研究了下库函数里的TIM_PWMIConfig函数,用这个函数可以实现。

例程里面的PWM输入测量有一句  TIM_SelectSlaveMode(TIM3, TIM_SlaveMode_Reset);  这句不要,在中断中读取ICC1和ICC2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