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让电脑开机后电路自动上电

楼主(2010-11-25):
如题
我现在想实现电脑开机后从RS232发送一个信号,我把这个信号进行硬件处理后能够实现“电脑开机我的电路也开机”,RS232的2,3脚我已经用做转换了,不知道其他口还可以发送一个指示信号不?
谢谢大虾指点!

楼主:
可不可以从将4脚接到电脑USB的5V电源上,我这用这5V电源来驱动一个光耦,这样接的话不会出现什么严重问题吧,比如说会出现电脑损坏什么的?
请大虾指点

网友A:
不可以将PC的RS232口与USB口直接连接,楼主可以利用USB口给你的电路供电就是,前提是你的电路电流在500mA以内。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谢谢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B:
232有DTR等脚可以利用.
不过在开机过程中,主板初始化时,有几次的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