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一直不停地发数

楼主(2010-11-25):
单片机的串口和电脑的USB连接(当然通过一些转接芯片如CH341等),能不能单片机一直发数据,这样的话转接的芯片会不会发热而挂掉?如果用232这样做,是不是也会挂掉

网友A:
搞错的情况可能

楼主:
用422通信就试过通信数据太密,422芯片会挂掉,换一个新就好了,不过过一段时间就会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