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O引脚的灌入电流最大为多少啊

楼主(2010-11-25):
接15mA的灌电流会不会烧坏DSP啊

网友A:
短时间不会,但后果差不多是会的。

楼主:
最大能承受多大的电流呢

楼主:
我看到的引脚的输出一般是4mA,如果灌入电流最大只有4mA的话我的光敏管就无法导通了

网友A:
你可以看它的技术文档,里边有明确说明。也可以咨询下代理的技术支持,合众达,或者北京瑞泰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