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压50V/0.1uF的陶瓷电容可以用于直流42V滤波的么?

楼主(2010-11-25):
公司以前都用50V耐压的,但是这个项目的电源是42V的,不知道50V是否安全!

网友A:
危险,原则上是不能用的

网友B:
一般也的降额一般使用吧。

网友C:
安全起见

网友D:
可以試可以,不過最好還是選擇3倍以上耐壓的比較穩妥

网友E(2011-11-14):
没纹波可以,瓷片电容原则上可以不降额。

网友F:
没纹波可以,瓷片电容原则上可以不降额。
引用 网友E:

同意!叠层电容不超额使用没问题

网友G:
有点悬哈 况且 现在很多的厂家 都在耐压方面打折哈

网友H:
建议不要用! 国标的要求电源浮动最大是在+/-20%!所以你的42V最大可以浮动到50V+,这个还没有看它交流整流后的峰值(如果是交流整流块产生42V的话)
所以这个感觉还是不可靠的!

网友I:
不用。滤波电压选取为根号2标准电压值,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