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16DSP+FPGA数据采集系统,项目进行中,经验直播年后回归!

楼主(2010-11-25):
本系统的功能是同时采集八路震动数据的输入,同时受上位机软件控制输出两路DDS波形。AD和DA要求24位,故采用24位ADC:ADS1278(挺贵,三百多一片,由DDS芯片AD9851提供时钟),24位DAC:AD1833A。DSP采用TI的TMS320VC5416,DSP的外围芯片有:电源芯片tps767d301,串行EEPROM芯片AT25512(大部分人都用并行的,导师说为布线方便创新使用串行芯片),由于5416内部有100多K字的RAM,本项目应该够用,故没有外接RAM芯片。
FPGA采用altera的EP2C20Q240,USB芯片CY7C68013A与DSP连接,将DSP中的数据传送到PC机上。
ADC是八路串行输出,将八路串行输出接到FPGA上,在FPGA内部做串并变换,同时用FPGA片上资源做成乒乓式FIFO。DSP的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的低八位全部接到FPGA上。由于DSP是靠INT2引脚确定是否进行HPI自举,故将INT2引脚用拨码开关控制,这样DSP可以选择HPI自举和EEPROM自举方式。
板子上的所有控制逻辑接到FPGA上,FPGA同时还控制另一块模拟通道板的量程控制和耦合方式控制,控制信号通过接插件接出。
板子今天下午就做好了,项目还在进行中,以后的调试经验拿来和大家分享,其实软件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楼下贴出

楼主:
晕 JTAG插座与旁边的元器件离得太近了。。。JTAG直接盖在上面了!

楼主:
这几天要先把模拟通道的板子调试好才能来焊这一个,所以要等过几天才能更新哦

楼主:
问题1:右上角电源插座留的空间太小,以至于下面的电解电容没有地方放了,只能用钳子剪掉插座的一部分才把电容塞进去。以后画板子一定要留好空间!
问题2:指示5V电源的绿色LED我只串联了100欧,焊接之后通电发现LED亮得刺眼,看来100欧太小了。我在群里咨询,说绿色LED导通电压在1.8V,电流20mA,一般用1K电阻,于是我换成了1K电阻,通电后发现有点暗,又换成了820欧,亮度正好!

楼主:
问题3:AMS1117ADJ是准备调成1.2V给FPGA供电的,按照datasheet上的公式和电路图,再结合别人的经验,R2用0欧,R1用5.1K或者1K都可以让输出为1.25V左右,应为按照这个公式最低只能是1.25V了。但是我用5.1K的电阻却神奇的输出了4V多!无奈我换成了1K的电阻,输出变成了1.7V,最终我一个一个试将R1定为510欧,输出为1.24欧,在FPGA可接受的范围内。但具体电压为什么会随着R1的变化未变化我还是没搞清楚...

网友A:
建议:
1.DDS可以省掉  用FPGA来做
2.24位AD DA的太奢侈,满足要求的前提尽量降低器件的成本,估计这两东西也很难买吧。

网友A:
3. 1.2v供电还是改用个0.8V Vref的开关电源吧。

楼主:
问题4:给5416DSP供电的TPS767D301双电源芯片的1.6V需要用两个电阻调节,按照datasheet里的说法R13要30.1K,但是现实中没有这种电阻,我根据公式用现成的电阻组合成了:R13=47K,然后用datasheet里的公式Vout=Vref*(R12/R13) Vref=1.1834V,算出R12=16.546K。R12用现成的47K和24.9K并联得到(由于板子是贴片的,只留了一个电阻的位置,并联的两个电阻叠在一起焊上去,这是我今天在群里跟高手学到的,需要串联的话就搭成A字型)。这样按照公式能得出1.59V。如果把并联的47K换成51K能得到正好1.6V,哈哈!我用第一种方案焊上去,得到输出电压和理论值一样,偶也!

楼主:
6# kubuco 呵呵谢谢 已经由FPGA来做DDS了,是输出通道输出波形用的,这个DDS芯片是给ADC提供时钟的,受上位机通过USB控制的。
24位是项目要求的,我也没办法哦,这个ADC确实挺难买的哦

楼主:
问题5:板子基本焊好了,电源也测试正确,准备下载个FPGA的小程序试试,找来了一个altera的USB-blaster线,另一头是我板子上的JTAG插座,一个困惑我许久的问题出现了:JTAG怎么辨别引脚?JTAG插座上有一边有个凹槽,这个凹槽代表什么?当时焊的时候我随便焊的,今天在网上一查才发现,凹槽旁边有个小三角号,紧靠三角号的脚是1脚,JTAG插头的线红色的那根代表1脚。我赶忙检查我的板子,发现三个JTAG插座有两个焊反了,呜呜现在来改吧...:'(

楼主:
问题6:把JTAG掉转过来不容易,焊掉再焊上去要花很大功夫,我只弄了一个,另一个不准备调转过来了。经过测验,FPGA的JTAG和AS模式下载正常。
但是我发现指示5VD电源的LED开机一会后变暗,甚至灭掉,经测量,5VD的电源一旦接上板子就会降为3.7V,原因目前还没查明,郁闷中...

楼主:
接问题6:自从测试完FPGA后,电源芯片TPS767D301一加电便迅速发热,发出糊味。我迅速的检查输出电压,发现虽然发热,但是输出电压正常。后来发热发展成了引脚处冒火花!吓死我了,我把电源芯片吹掉换到没有负载的新板子上,发现已经损坏了。
经检查,发现电源芯片的+5VD和DGND之间短路了,让我纳闷的是为什么原来不短路,下载完FPGA后短路了呢?我分析有两个原因:1、我测试FPGA的程序只用到了一个引脚,剩下的引脚按照默认的处理方式为接地的,造成电流过大导致电源芯片发热,引脚上的锡融化造成了短路。2、焊接时有锡的小颗粒在我翻动板子时正好落在了芯片的电源引脚和地之间。
今天下午去华龙拿新订的电源芯片来换上试试

楼主:
接问题6:我买了新的TPS767D301,焊上去一切正常了,真是电源惊魂啊!

楼主:
问题7:为了测试DSP是否管用,我在实验室找到了一个叫ICETEK-5100PP的仿真器,这是03年买的了,是接在电脑的并口的。但是这个仿真器的JTAG接口和我的有点不一样,仿真器的右上角是GND,而我的DSP的右上角是TRST#,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而且这个仿真器是5V供电的,用的JTAG的+5V电源,而我的JTAG的电源引脚是3.3V的,必须给仿真器单独5V供电。
可是按照说明书写的接好之后,CCS打开后显示can't initialize target CPU,又出问题了,到现在还没解决...

楼主:
接问题7:老师帮我借了个USB口的新的仿真器SEED-XDSUSB,经过一番研究终于连接上了。

楼主:
问题8:我的+5VD的LED指示灯又开始不正常的闪了,但是我测量发现电压是正常的。我将万用表调成电流档串进去,测得电流是大约180mA,这和LED不正常的闪有关系吗?

楼主:
接问题8:我把LED的串联电阻由820欧换成了1.5K,LED也换了一个,现在亮度稳定了,而且电流稳定在100mA左右,估计刚才是LED被击穿了。但是我后来测电压时忘了把表笔从电流插口换到电压插口,造成了瞬间短路,差点把芯片烧掉,大家要引以为戒!

楼主:
刚刚测试了DSP,DSP工作正常,可以用JTAG下载程序,那DSP编程和FPGA编程正式开始喽!

网友B:
回复 楼主:
测量IO口信号一般习惯用示波器。

网友B:
赶上LZ直播了,坐等LZ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我知道 我测量的是正五伏电源

楼主:
看来编程真的是一个重头戏,我都不知道从哪开始,想了又想还是从FPGA程序开始吧,FPGA需要的模块也不少,需要配置DDS芯片,接收八路ADC的串行输出并转换为并行,还要接收DSP的指令输出DDS波形给DAC,就先从接收ADC的数据开始吧,老板要求需要用FPGA片上RAM做成八对"乒乓式"FIFO,先来研究研究这个“乒乓式”FIFO怎么玩的..

楼主:
这两天没进展因为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DSP给FPGA发指令,让FPGA做出各种操作怎么实现?又查资料又看书的,感觉似乎明白了一些,既然DSP的地址总线的低8位是连在FPGA上,那就让FPGA通过地址译码来识别各种指令,每一个指令占一个DSP外设的地址。
那接下来FPGA的程序就能细化了,接下来要考虑FPGA和ADC接口的问题,要做串并转换和FIFO,还有八路的ADC输出怎么能传送给DSP。
另外我想起来一件事,最好能在板子上加个LED作为测试,还有DSP的reset脚最好也有个指示用的LED,这样电路有没有正常工作就能直接看出来,这是我从一个DSP开发板上学到的。如果以后做新板子我就这样做。
说实话,我一个人做这个项目挺难的,感觉前面有一个大槛,但是我昨天见到一句话,贴出来和大家共勉:一个人的成就大小往往取决于他所遇到的困难的程度。竖在你面前的栏越高,你跳得也越高。当你遇到困难或挫折时,不要被眼前的困境所吓倒,只要你勇敢面对,坦然接受生活的挑战,就能克服困难和挫折,取得更高的成就。这就是著名的跨栏定律。

楼主:
我*,还是老师厉害,今天导师来了,说可以只用一个地址,在FPGA内部做一个类似16位寄存器的东西,然后就像CPU一样,寄存器的每一位代表一个功能,比如启动AD转换、启动DA转换等等..这样会比我楼上的想法简单而且肯定节省资源,好来构思构思:lol

楼主:
最近在忙着开发FPGA的程序,由于这里是DSP版面,那FPGA程序的进展就不在这里贴出了,过一些天等我FPGA开发完毕开始开发DSP时再来更新吧!

网友C:
看了楼主的直播,很棒。
楼主能给讲解一下DDS、FPGA、DA之间的控制关系么?

楼主:
29# 大碗拉面 呵呵 我这个里面DDS的输出是ADC的时钟,同时ADC的时钟经过FPGA二分频后成为DAC的时钟。而DDS的时钟是由DSP的CLKOUT(40MHz)引脚输出的时钟经过FPGA二分频提供的。

网友C(2010-12-27):
很不错的设计思路哦~~
楼主测试AD和DA了么?抖动大么?
AD那块电路楼主调好了么?看到楼主选用的是24位AD,不知到在实际使用中,AD采样结果是否稳定?

楼主:
AD和DA都还没调试呢 调试时肯定都会遇到很多问题,现在还在开发FPGA的程序,以后遇到问题会继续更新的哈!
31# 大碗拉面

网友D:
24位的AD/DA,不知道是什么模拟信号?你用示波器看看现在板上的干扰波形吧,看看能用几位?

楼主:
是震动数据采集,模拟信号是传感器的输出。24位是项目交付方要求的,既然精度高,模拟通道的质量肯定也要跟上去的
33# hllyh

网友C:
楼主快直播吧~~~
虽然是DSP板块,也不妨把FPGA的心得上传啊

网友E:
明天看直播啊

网友F(2011-01-27):
当个观众

楼主:
大家好,LZ又回来了!年前花了一个月搞FPGA的程序,搞的头都大了,尤其是FPGA和DSP接口的部分弄了我将近十天,期间还烧了个片子。有同学说把FPGA的部分也说出来,那我来介绍一下FPGA的部分哈!FPGA有四大模块:ADC接口模块、DAC接口模块,DSP接口模块,FIFO缓冲模块,细节太多不能一一说清,现在就我认为比较核心和通用的部分---FIFO缓冲模块和DSP接口模块介绍给大家。 LZ在FPGA内部调用了altera的8个FIFO作为8路AD的缓冲,深度为1K字,为此8个FIFO定义了八个地址供DSP读取,众所周知FIFO是需要读写使能信号和读写时钟的,那DSP读取FIFO时如何才能产生正确的FIFO的读使能信号和读时钟信号呢?大家看附图DSP IO读时序图,DSP读取时地址变化,且IS变低,LZ就用always@(ADDR or IS)对地址进行译码产生相应地址指向的FIFO的读使能信号,同时读取时DSP的IOSTRB会变低,LZ就将IOSTRB取反作为FIFO的读时钟就行啦!哈哈简单吧!FIFO的写由于牵扯到本项目用到的AD芯片,通用性不强,就不介绍喽!
DSP接口模块负责如上所述的向DSP传送FIFO中的数据,还可接收DSP发来的数据。LZ在FPGA内定义了很多寄存器,分配给它们不同的地址,DSP向不同地址的寄存器写入数据,再在FPGA内部对寄存器的内容进行判断就可以进行相应的控制操作了。至于怎样接收DSP发来的数据,大家看附图DSP IO写时序图,DSP的数据总线D的数据准备好后IOSTRB会有一个低电平脉冲,那LZ就检测低电平脉冲的上升沿:
always@(posedge IOSTRB or posedge RST)
if(RST)

begin
  ...
       end
else if(~R_W)

case(ADDR)

...就可以往相应的寄存器里写数据啦,最后用always@(register)来译码寄存器里的数据就能控制了!

楼主:
LZ在开发FPGA程序时在一个小记事本里记下了每天的程序进展,这样做下来可以看到自己每天的进步,很有成就感!

2010.12.17:  PLL3和PLL4的程序完成,定义了内部信号pll_reset还没用到,以后最好再用上Locked信号。
2010.12.18:弄清ADC的SCLK信号与CLK信号之间的关系
2010.12.19:已经用上了PLL的locked信号,SCLK为ADC时钟的二分频,帧同步信号的时序尚未搞清
2010.12.20:基本弄清ADC时序,用24位计数器产生了FSYNC的波形;将FPGA的引脚进行了分配,将nCEo引脚配置成了普通IO;将READY和SYNC先置1。
2010.12.21:将FPGA的工程重新建立,顶层为图形文件,再将先前的PLL等模块加入。写出了ADC接口模块的代码,目前只有一路串并转换,八路同时转换待代码测试正确后再修改
2010.12.22:ADC的帧同步信号不是SCLK的24分频,而是主时钟的256分频。将程序进行了修改并仿真,将主时钟通过三个D触发器八分频产生SCLK信号,再将SCLK32分频产生帧同步信号,一路串行信号成功转成并行输出,但CLK的下降沿到SCLK的下降沿之间的时间间隔不能达到主时钟为30MHZ时的时序要求(比时序要求多了大约4ns )。
2010.12.24:学习modelsim的使用和testbench的编写
2010.12.25:Altera的FIFO的空满标志位不是同步的,再程序中给帧同步脉冲计数来确定选择哪个FIFO,仿真结果正常
2010.12.27:FIFO在输入是高阻时也能将高阻数据读入,所以需要再串并变换期间将读使能信号置低
2010.12.28:16个FIFO接在同一个总线上,读使能无效时输出不是高阻,会对总线数据有影响,群里建议1:用数据选择器。2:assign        Output = enable? in0 : 1'bz;2010.12.30:采用数据选择器的方式,但是PLL3莫名没有波形输出
2010.12.31:准备不采用乒乓年操作,采用FIFO半满中断的方式来操作,发现FSYNC不是SCLK的32分频,是33分频,将adc_interface中的counter的31改成了30.
仿真发现ADC_INTERFACE模块的串并变换部分都是SCLK下降沿,数据未稳定,将移位寄存不问的always模块改成上升沿,确定何时输出以及何时complete为高的的counter都加1
2011.1.2:modelsim仿真时PLL总没有输出波形,将PLL模块去掉用时钟代替,FIFO写入正常,准备用FIFO半满标志来触发DSP读取FIFO
2011.1.6:将双向端口用宏单元实现,单独仿真EN模块正确,但是一起仿真不正确
2011.1.7:原来FIFO的前两个读时钟读不出正常的数据,而之前的仿真每个FIFO只读两次,才会不对。双向端口起初仿真只能输入不能输出,后在网上得知双向端口的输出是表现在生成的result信号里的,仿真正确。延时还需仔细考虑
2011.1.9:换了quartus ii 10.0 SP1和modelsim 6.5e
2011.1.10:   DDS配置模块,启动配置即串并变换后无法结束配置,改用DSP来控制一位一位的配置。功能基本实现,但是W_CLK上升沿时数据不稳定
2011.1.11:采用一对反向的W_CLK信号来解决昨天的问题。但是别的信号产生时(比如复位)会造成W_CLK的的误动作,将W_CLK和其他动作的寄存器分开,产生了W_CLK和CLK_POP信号,问题解决了,明天将此模块整合到顶层模块中
2011.1.12:将dsp_interface模块换成了一个verilog文件,不再用bdf文件,双向端口改用verilog描述.将dsp_interface模块单独拿出来测试双向端口,在此之前先定义一个只有双向端口的工程测试双向端口的仿真。quartus ii 10.0软件出了问题,编辑原理图会异常退出,下载了10.1做备用
2011.1.13:只要不为原理图内的引脚修改名称就不会异常退出,将dds_interface模块整合到顶层模块里,但是寄存器传输级仿真时会报错,说无法例化FIFO,改成门级仿真就不会报错,仿真结果正确!
2011.1.14:将模拟开关模块整合到顶层模块,仿真正确!将PLL模块整合到顶层模块中,发现整合后地址从FF变成01时延迟很大,以至于第一次从FIFO2读数会失败,但当地址从其他地址变成01时会正常读取。
2011.1.18:将产生读FIFO使能的模块由always@(posedge CLKOUT or RST)改成了always@(ADDR or IS),这样CLKOUT完全不再参与FPGA内部的读写,CLKOUT在PCB板上的延迟将无影响。之前的地址从FF变成01时有延迟的现象消失。DA部分的程序仍在FPGA内实现,不用DSP的串口,用FPGA实现IIS协议
2011.1.19:参考网上以及DE2的示例程序,DAC模块代码以及缓冲设计完成,用modelsim功能仿真正确,时序仿真不正确,但是用quartus的波形时序仿真结果正确,不管。将DAC模块整合到顶层模块中,用modelsim时序仿真成功!
2011.1.20:将多余的测试引脚去掉,将ADC的enable信号放在了dsp_interface里面,又加入了DAC的复位信号以及FIFO向DSP发中断的逻辑(一个触发器,用DSP的IACK清除)
2011.1.21:分配引脚,下载程序时发现JTAG模式无法下载,说无法检测JTAG接口,只能用AS模式下载到了配置芯片里,下载后测试模拟开关发现模拟开关模块的电平与设计吻合
晕!JTAG不能下载是因为我把下载插头插在了AS的插座上!
2011.1.22:用JTAG试着向FPGA的模拟开关控制模块发送数据,但没有成功,不知是DSP程序不正确还是FPGA代码有问题。而且DAC短路冒烟,可能是刚开机时电压源出了故障从5V一下子跳到了10V将DA击穿。将DA吹下后正常。

楼主:
昨天LZ做了个小测试程序来测试DSP能否正确读写FPGA,测试结果正确,现在已经开始开发DSP的程序。在这里向大家推荐一本书:《C/C++语言硬件程序设计----基于TMS320C5000系列DSP》,这是少有的能够介绍C5000系列DSP的C语言编程的书之一,LZ在这里学到了很多C语言开发DSP的知识。现在LZ在编写工程文件中的头文件,就是定义FPGA中各个寄存器的地址以及DSP片上寄存器的地址以及初始化值的头文件。但是在这之前遇到了个问题,不知有没有网友能给解答:附图是5416DSP的存储器图,在on-chip ROM那一段写的是4K*16bit,但是这一段的地址是从C000到FEFF,一共15.75k*16bit,那这个4K*16bit到底什么意思呢?:dizzy:

楼主:
今天LZ参考了资料,将MCBSP0的寄存器的初始化值给确定了一下,准备将MCBSP配置成SPI模式,但是由于对串口不熟,有些寄存器的某些位到底该为什么值还不是很清楚,先试试吧,等确定了再把程序贴上来

楼主:
这项目做的 从头到尾就我一个人忙活 连个请教的师傅的都没有

楼主:
LZ在编译DSP程序时CCS报错: error: expected an expression,对应的代码是 *(volatile unsigned int *)CLKMD=0x0000; 错误怎么找也找不出来,后来终于发现了,原来CLKMD是在头文件里定义的宏#define PMST 0x001d; 后面不应该有分号的,但我不小心加了分号,去掉之后就正常了:victory:

楼主(2011-03-01):
最近LZ遇到了问题 DDS芯片AD9851的输出按理说应该是时钟脉冲的,但是现在输出的是正负都有的正弦波,奇怪...

楼主:
哈哈 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这个AD9851在输出10MHZ以上的脉冲时就会衰减,我将它配置成7MHZ输出的话脉冲输出的幅度就满足要求了,不向昨天的在1V和2V之间波动了,但是7MHZ频率也太低了点,看看老师怎么说吧。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钟正常了但是ADC还是没有输出,检查中...

楼主:
ADC没输出的原因找到了!原来ADS1278的八个低电平有效的power down引脚被我悬空处理了,我原本以为悬空就是高电平呢,导师说CMOS电路悬空是低电平,于是我飞线将power down接到3.3V上,ADC就有输出了!原来ADC一直在power down状态,怎么会有输出呢?这个经验告诉大家,不用的引脚一定不要悬空,要将其接到非有效的电平上,否则会有意想不到的不正常后果!

楼主:
ADC有输出后,发现FIFO的wrusedw[9..0]输出一直为0,以为写入FIFO失败呢,但是用DSP试着读了一下发现读出数据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FIFO坏了?如果wrusedw[9..0]一直为0的话我就不能用它的最高位作为半满标志来触发DSP中断了

楼主:
终于又找到原因了,原来altera的FIFO中的写计数器wrusedw一旦写满就会自动清零,难怪我一直看到它一直显示0呢,因为被瞬间写满了啊!那就没问题了,来试试中断方式读取行不行!

网友C:
48楼的经验很有价值呀

楼主:
哇哈哈哈...FPGA已经可以用中断的方式来向DSP发送数据喽!每个通道每次读取512个字,但是在CCS里看DSP的内存时好像后面会有连续的错误的数据,不知是软件的问题还是真有错误的数据,先不管了,现在我要搞DAC了

楼主:
DAC搞了我好多天,出来的波形一直是乱七八糟。由于DAC是24位的,而DSP是16位的,我只能和AD一样用两个16位字来存储一个24位数据 ,我测试时从DSP向FPGA的FIFO发送数据,FPGA中的数据转换模块将FIFO中的数据转换成IIS协议的数据发给DAC,这就要求数据转换模块必须一个字不差的转换FIFO中的数据,只要错一个字,波形就全部打乱了。起初我是在DSP里通过while(1)循环来不停地将数据写入FIFO的,企图能侥幸地看到正确的波形,但是一直都不行,就只能用FIFO空来触发DSP中断来向FIFO发送数据,这样出来的波形就正确了,太棒了!
现在两大主要的模块 AD和AD都已经完成了,只要能通过USB和上位机软件接口就行了!

网友C:
用FIFO空来触发DSP中断来向FIFO发送数据,这样出来的波形就正确了

这样做的逻辑是不是这样:
1 DSP先向FPGA的FIFO发送数据
2 FIFO满,然后FPGA的DA转换模块开始工作
3 FIFO空否?空的话则通知DSP。转到步骤1.

如果是这样的话
DSP向FPGA的FIFO发送数据时,DAC的发送过程会不会在此停止一会儿,直到FIFO被填满?

楼主:
56# 大碗拉面 DSP写入FIFO的时间很快,比DA转换快至少一个数量级,所以DAC的转换基本不会中断,但是我现在还是改成了用FIFO的半空来触发DSP写入数据

楼主:
导师让用函数信号发生器输入AD,将AD转换后的数据直接输出给DA,看看DA能否将新号还原,唉哪有那么简单哦,两个转换器的数据格式不一样,DA是音频转换器,还需要左右声道复用呢。不管了,现在我来做一下时序约束,保证FPGA内不会出现错误

网友C:
DSP写入FIFO的时间很快,比DA转换快至少一个数量级,所以DAC的转换基本不会中断,但是我现在还是改成了用FIFO的半空来触发DSP写入数据

刚看了看AD1833A的文档。正如你所说,AD1833A的速度最快是192K。和DSP写入FIFO的时间相比确实不字一个数量级。

楼主:
这两天杯具了,FPGA的JTAG口和DSP的仿真器相继**,FPGA的JTAG口估计烧坏了,我记得我没有带电拔插啊....DSP的仿真器也经常让CCS死在那里,用进程结束都结束不掉,得注销系统才行

网友C:
加油吧
问题都是暂时的

楼主(2011-04-01):
现在就剩DA都已经能产生正常的波形了,唯独AD部分,由于24位数要拆成两个16位分别上传,上传的结果显示传输错误,比如正的满量程输出为7FFFFF,上传后数据应该为7FFF,FFFF,7FFF,FFFF.....循环的,但是DSP采集到的数据有时为连续的7FFF,有时为连续的FFFF,现在JTAG接口也坏了,找不到错误的原因呜呜

楼主:
多谢拉面兄,上面所讲的问题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是我读取FIFO时FIFO空了,所以之后读出来的数据是空之前的最后一个数据,这才出现连续的7FFF或者FFFF,但是FIFO为什么会空呢?我是半满时触发DSP的中断来读取,仅读取FIFO一半数目的数据,按理说应该不会空的,来检查检查吧!

网友C:
恭喜恭喜
找到问题原因了

楼主:
终于知道FIFO为什么会被读空了,原来我用读计数器wrusedw[9..0]的最高位作为半满标志来触发DSP的中断(第一张图),但是这个计数器的输出有毛刺,会误触发中断,使FIFO还没半满时就被读了(第二张图),我在触发中断的寄存器前再加一个寄存器就解决了毛刺问题(第三张图),现在已经没有数据错误喽!

楼主:
顺便插播一条刚刚看到的新闻,TI把美国国家半导体收购了,这对TI来说可是如虎添翼啊!

网友G:
牛人啊。搬凳子,替楼主打气:lol

楼主:
现在核心板子的核心部分已经基本完成,接下来要由师弟来帮忙做USB接口部分,数据从DSP的HPI接口通过USB芯片上传到USB中。
今天测试了模拟通道板的控制功能,由FPGA接收DSP的指令去控制模拟通道板子上的模拟开关,通过模拟开关的通断来控制差分、AC、DC耦合方式以及量程,结果显示可以控制。
接下来要修改模拟通道板,将其改成八路输入、两路输出,争取月底前结束

网友C:
进度很快么~~

楼主:
70# 大碗拉面 已经很慢啦 人家从过年前就开始催了。。:dizzy:

网友C:
楼主做的项目放在企业里必须得是多人合作完成的
这个系统里的方案设计、原理图、PCB图、焊接、编程(FPGA、DSP)全部由楼主独自完成
在下很是钦佩呀

网友H:
这个系统好奢侈~~

楼主:
终于把模拟通道板给画好了,用的两层板,差点没画死人啊有木有!

网友I(2011-05-01):
这是什么啊!!

楼主:
上面提到的模拟通道板子最近调试不是很顺,师弟做的电源板不够给力,-5V输出模块烧掉了,-12V模块输出错误,为-1.3V,芯片用完了,正在订呢。模拟通道板子上的2.5V参考源芯片ADR441由于各种不安全的操作全被烧坏了,现在输出为4.1V...:funk:

网友C:
模拟通道板子上的2.5V参考源芯片ADR441由于各种不安全的操作全被烧坏了

好多钱呀~~~~
哈哈

楼主:
晕啊,我把2.5V网络上的所有的芯片都去掉了,竟然2.5V的焊盘上还有奖金3V的电压!:@这个板子是在一家很好的公司做的,一般不会有问题的,幸亏我做了两个板子,我只能来个大工程,把这个板子上的所有芯片移植到另一个板子上去试试,呜呜...

楼主:
好多钱呀~~~~
哈哈
引用 网友C:

嘿嘿,我在AD网站上申请的免费样片,ADR441不要钱的哦!

网友C:
楼主工程量很大
不如如新元件焊接

楼主:
晕 一段时间不更新 帖子都沉了。。
刚刚DSP自举成功,用的是USB通过HPI自举的方法!

楼主(2011-07-05):
终于完成了!前段时间一直在研究USB上的程序,中间还做了一个电源板,但是失败了,改用开关电源了,最终终于把数据从AD上传到了PC上,但是采样率为100K时USB速率不够,八路的数据不能及时地传上去,但是那边老师说采样率可以降下去,20K就行,那样速率完全够用,最近要做一个机箱,也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因为设计板子时没有考虑到机箱,下面是系统的两个主要板子:

楼主:
买了机箱找人加工了一下,今天下午装机测试完成,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