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参考电压与输入电压复用,两者怎么区分!!

楼主(2010-11-25):
我用的ADC0832输入电压,参考电压是有一个引脚复用的。硬件上如果接多大的电压那么他的参考电压就是5V 的吗?
计算精度的时候也是根据接入的输入电压来计算的吧?
现在我输入的电压最大值是500mV,最小为0mV分为十个级别
多大的参考电压最合适呢?
如果用电池供电怎样得到稳定的参考电压?
求解答…………

楼主:
没有人回答~
结了……

网友A:
500mv?太小了,应放大100位,使用5V参考。

恒点的电压可以一个7805。

网友B:
电压的变化范围尽量大,这样有利于分级,误差允许范围相应比较机动

楼主:
解决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C:
和楼主同样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