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地的小疑问

楼主(2010-11-25):
电源EMI的两个Y电容连接的中点有一个地A,整流后的直流母线也会接一个电阻+电容到地B,副边输出同样也会接一个电阻+电容到地C,电源输入线也有一个地D,是不是A+B+C再连接到D就可以了?还是A+B+C+D再连接到电源机壳?谢谢

网友A:
贴图吧。这样叙述,搞不清楚。

网友B:
A地线一般只有输入带地线端子才需要,这个一般就跟D地线连接就好了;

B地线一般如果是大功率电源的话是不跟其他地线连接的,一般通过Y电容跟副边地线连接,小功率可以直接跟外壳连接;

C地线一般是通过Y电容跟原边地线连接,也可以直接跟外壳连接。

网友B:
这样解释确实有点累,而且还容易解释错误。

楼主:
斑竹们好!我大概画了一个示意图,里面的接地情况!电源输出功率在2KW左右,
变压器的副边和原边地是有一个Y电容连接的,然后就是输入端子地D,输入Y电容中点地A,原边整流后的电阻+电容地B,副边电阻+电容地C(B C这样的接法我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我原来是打算将他们连在一起然后接机壳的,至于输入Y电容中点地A则和输入端子地D接在一起)。不知道怎么样的接法才是较理想的呢?谢谢

网友C:
咦,图在哪儿呢?

楼主:
呵呵,昨晚网速太慢了,图粘不上,现在重新粘上了,请指点

网友D:
整流桥后面的电容应该负极有接地吧,和上面那个RC接地是不是正好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