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系列单片机 测量准确的时间

楼主(2010-11-25):
如何用PIC24F系列单片机测量某个寄存器状态位从高电平到低电平的具体时间,用定时器还是CTMU模块呢……希望高手能够给出具体思路……谢谢

网友A:
如果这个位本身不支持中断,那你就只有轮询了。除非牺牲非常多的单片机资源,否则不可能“准确”

网友B:
这个需要具体问题具体讨论,目前给出的信息不足以让大家给出较好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