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电隔离输入模拟量的电源

楼主(2010-11-25):
为提高抗干扰性能把输入模拟信号用光耦进行隔离输入,那么输入部分的电源当然也要隔离。看过一种仪表是用的隔离DC/DC, 但感觉DC/DC还是贵点。我的系统开关电源有一个独立输出绕组是供继电器的,把这组电源用作模拟输入部分的电源可以吗?为什么?

网友A:
可以,但电源的两个绕组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分布电容。若要去掉此分布电容影响,应该加共模电感隔离。

楼主:
maychang: 能具体点吗?我马上要layout了

楼主:
那用隔离DC/DC不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吗? DC/DC里的变压器初级次级间也有分布电容啊

网友B:
不建议这么做,和继电器共用电源会带来很大的干扰,而且分布参数的耦合也会带来问题,想让马儿跑的快又想马儿不吃草是不现实的事情。

楼主:
chunyang大虾:
    1。按你那么说就只能用DC/DC了, 问题是DC/DC怎么也要20元左右的成本,对于低成本的东西这20多元太高了。哪能找到资料,不行咱自己做,不要求稳压,能做到12V/12V隔离就行,当然纹波别高。
    2。隔离DC/DC也有变压器,就不存在分布参数的耦合吗?
    3。继电器会带来干扰,那我就在变压器上再加一个独立绕组,再按maychang的建议加个共模绕组能行吗?

网友C:
3。继电器会带来干扰,那我就在变压器上再加一个独立绕组,再按maychang的建议加个共模绕组能行吗?
这样挺好.

你什么信号啊?
你不会让输入直接驱动光耦的输入端的二极管?这样就不用电源了啊.如果的确不行.就按上面方法做吧.

网友D:
继电器是带来干扰,但一般是因为继电器投入瞬间,电压跌落,如果在继电器电源端就近加一个储能电解电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板子一直都没有隔离供电,只是在继电器的电源加电解电容,没有出现问题,除了一款同事做的板子,地线没有做好,在投入继电器时,电源严重抖动,引起单片机复位。

网友B:
楼上,楼主的应用是模拟输入信号的防干扰,比数字电路的防干扰要求要高的多。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并不是直接接在电路中的,本身可以做到很高的隔离性。在变压器上加一个绕组不是不行,但有要求,并且需要仔细处理各个回路的电源及布线。

楼主:
chunyang 大虾:我其实是要防止外界对单片机的干扰,因为我用的单片机自带的A/D, 模拟信号是0-5V,有时候模拟信号要离10-20几米远,而且工作在工业环境,有大电机,大变频器(几十千瓦)。现在的系统模拟信号没有隔离,产品返修率比较高,而且很多返修品查不到故障,我估计是因为没有隔离,干扰从A/口进入单片机了。
    我找到一个用2只光耦和一运放组成模拟隔离电路,经实验线性还不错,可用。但输入运放部分需要隔离电源。
    这种情况若用给继电器供电的独立绕组供电,再加共模电感是不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模拟信号比数字信号更容易受干扰,如果MCU都会挂掉,更别指望长线模拟信号的测量精度。

楼主:
我的模拟信号采样精度要求不高,8位足够,加上惯性滤波,实际使用中问题不多

网友B:
要求很低的话,用变压器独立绕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