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相互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0-11-25):
两个继电器是控制车窗的,只动作其中一个什么问题也没有,可两个继电器同时控制的时候其中的一个状态应该是导通的,可发生了自动关断的现象(继电器也响了)。会不会因为其中的一个动作而导致继电器控制信号发生变化?我是用1413控制的如果对1413输出端数字信号发生干扰,那1413输入端应该不受其影响吧?有什么办法能准确判断是继电器相互干扰了呢还是软件的问题呢?

网友A:
是不是你硬件的问题,看看电压方面

楼主:
对我也怀疑是硬件继电器之间发生干扰了,可怎样排查呢?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网友B:
很简单啊,你把继电器去掉,焊接2个led代替继电器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C:
电源功率不足,两个继电器投切时,电压瞬时跌落?用示波器观察下投切过程中的电压波形。

网友D:
出现掉电,只能一个继电器工作.

网友E:
有什么办法能准确判断是继电器相互干扰了呢还是软件的问题呢?

切断软件输出接口,将控制信号用人工信号代替即可判明

网友E:
另外,继电器之间通常不讲相互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