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中的hook函数怎么用?????

楼主(2010-11-25):
最近在看ucos的代码,发现在一些初始化,或中断里加了一下hook函数。书上说是给用户留下做点什么的机会。所以想问问那些hook函数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还仅仅就是让用户可以添加自己代码的空函数??????有看WINDOW也有hook函数,不知道他们原理是否一样?

网友A:
你可以看看 邵贝贝的 那本 ucos II 的书,写的不错, 也可以考虑买个开发板,开发板都有移植好ucos的程序,及一些实验例子,你可以按上面的例子慢慢修改学习,这样进步 会比较快,也能节省很多时间,这个年代时间 就是金钱, 给你推荐几款开发板 http://joyzml.taobao.com/  你可以在这上面找到适合你的开发板,搞技术是一个苦差事,希望你能**下去,这样未来才会是美好的,祝你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开发板有,书也买了。谢谢,我会**下去的。。。。。。

网友B(2012-04-28):
2楼答非所问好吧,果然是自古**出二楼

网友C:
你可以认为是个占位符,在一些系统函数中调用。用户如果想在系统的某些函数中进行一些自己的操作,直接去修改系统的源码比较危险,而且操作性差,就在某些允许用户添加自己代码的函数中加入钩子函数(Hook),你可以看到这些函数默认都是空的,什么都不做,如果你想添加自己的代码,就在这个函数里写。
以上是我的个人理解,如有不妥,还望指正。

网友(2016-06-06):
很好,正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