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就加一个串口与单片机通讯口连接就行了

楼主(2010-11-25):
(无正文)

网友A:
晕啊,看你什么单片机,好多单片机写程序是不同的

网友B:
简单说,有串口下载功能的可以,没有的不行

楼主:
谢谢。刚学单片机。想做个下载板。

网友C:
STC32 老姚的单片机是支持从UART下载的,上位机也有ISP可以使用。

楼主:
谢谢,我的是STC89C516.我想做快下载板。

网友D:
5L正解,用个232做电平转换就行

网友E:
新茂科技(SYNCMOS)支持上位机ISP下载

网友F:
89C52用P3.03.1 加MAX232     89S52还能用P1.51.61.7直接连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