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开关电源给单片机供电有必要再加片LDO吗?

楼主(2010-11-25):
看有个人,他的系统电源是用PI的芯片做的开关电源,但在单片机前又加了片LDO,他说对开关电源不放心。 我想问问大家有这必要吗?

网友A:
关键看这个开关电源输出纹波大不大。
绝大部分的情况下,只需要在电源端口处加一个大的电解电容或者钽电容(100uF左右),在CPU的电源管脚旁边并一个10uF+1uF+0.1uF的就可以了。

如果单板上要处理模拟信号,那么做好把电源过一下LDO。

楼主:
LDO有降低文波的作用吗?   板上有A/D输入,用单片机本身的A/D口,有PWM A/D输出。 电源过LDO后是给单片机吗? 为什么有模拟信号最好过LDO?

网友A:
LDO会大大降低开关电源的纹波
既然有AD,那就对了,要加LDO。

模拟电路需要干净的电源。
LDO能将电源变干净。

网友B:
线性稳压器的纹波是比较容易做到更低的纹波参数,但正确设计开关电源的话也不会有问题,前提是正确设计。

网友C:
是的,尤其是加个高PSRR低输出噪声的LDO,对模拟电路部分是很有好处的
楼主可以参考SGM2019的规格看看:

网友D:
一般均这么考虑, 开关电源没有软启动的初始有一个冲击,同时开关电源的负载特性不好,用LDO能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降低损坏风险,参考

网友E:
最主要的还是AD和pwm吧?这些都需要基准的。

网友F:
如果电路板上没有小信号的analog signal ,一般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