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瓦的开关电源用什么方案合适?

楼主(2010-11-25):
有套件卖吗? 想用在自用的 PLC 里

网友A:
10w跟19w也许就不一样,还有你的输入输出参数。

网友B:
二楼说得对啊,要有相应的输入输出要求。
比如常用     输入:家电能用的上的:220V  一般宽电压:90-264V
                    你的PLC是不是5V输出?,十几W大概就是2-4A。
             简单就用反激式;很多IC都OK.TOP的有种MOS也集成在里面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