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液滴?

楼主(2010-11-25):
想做一个输液自动报警系统,想用一个传感器检测液滴,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合适?网上有的说用槽型光耦,不知道合不合适?

网友A(2011-01-08):
光线透射或者反射都可以

网友:
琢磨过这个,光线检测肯定可以的.
其实有更简单的方法,滴管里放个小浮子下面连个小塞子,液面下降后可以把下面的管堵住.
报警其实没啥用,就是防止空气进入人体就得了.

网友A:
液滴最主要的目的是控制流量,意义很大。不过近几年的竞赛已经有很多成熟方案,建议找找大学生竞赛题方面的书看看即可。

网友B:
自己刚毕业就做过一个。。。白交了专利费。用个发射管+接收管,再来个比较器就搞定了。

网友C:
琢磨过这个,光线检测肯定可以的.
其实有更简单的方法,滴管里放个小浮子下面连个小塞子,液面下降后可以把下面的管堵住.
报警其实没啥用,就是防止空气进入人体就得了. ...
引用 网友D:

首先现在输液完成也不会进入空气,其次输液管内不允有其他物品。

光电传感器和输液管的颜色,液体颜色,外围环境的光线有关系。做个封闭的模具还可以,而且如何固定也要费点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