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读写求教

楼主(2010-11-25):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肯定是程序问题
先检查IIC时钟

网友B:
走快走慢应该不是程序问题,是8563自己的时钟问题,注意那种圆柱形晶体不全部都是32768的,不要抓混了。IIC接口是同步接口,你读多快他就多快,当然不能超过协议规定的最高速度以及顾及波形。综上,晶体和软件问题。

楼主:
中断程序里写数据处理出现问题
现在可以写了

但时钟走的慢是一方面,暂且先放着
I2c读写慢是啥原因
我用LCD显示读取到的时间
每隔6s才更新一次(实际都差不多是12s了)

网友C:
用软件模拟I2C试试。

楼主:
上拉电阻要多大啊

看手册上R=tr/Cb=0.3us/400pf=750Ω?

楼主:
用软件模拟I2C试试。
引用 网友C:

用IO模拟正常

网友B:
I2C慢,咋知道的?打波形没?

楼主:
就是读写PCF8563要花很长时间

网友A:
你自己是否读的慢

用示波器看看时钟频率不就知道了

楼主:
穷死了
没示波器

一直读然后显示
不仅读写慢,而且时钟也走的慢,用IO模拟的话,时钟正常

是不是I2C程序问题,看了好久没查出原因
I2C程序:
给个启动信号
然后等待状态改变中断
在中断程序里判断状态并进行相应处理
结束时给个停止信号

网友A:
那基本就是时钟配置错了

楼主:
哈哈
居然可以了

NXP ARM手册上给的中断处理过程有问题
每个状态都给应答信号

偶想想如果是发数据应该是收到应答信号
而不是自己再发应答信号
就把这个应答给去掉

一切正常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