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可以替代正泰DZ47-60的空开

楼主(2010-11-25):
最近买了一个正泰DZ47-60(C25,即25A)的空开,想放在2U的机箱里面作为电源总输入开关用,电源功率3KW,但是发现这个开关长度太长 了,开关的上端到下端的距离有77mm,而且那连接220VAC的端口还在上下两端,这样的话离机壳就太近了,感觉不安全,请大家推荐一个类似过同样大的电流的空气开关,但是不能这么高的,要矮一点的,谢谢了

楼主:
[
no one knows? help me!TKS

回复 楼主:
b]

网友A:
空气开关是标准化的。

网友B:
找施奈德的

网友C:
最近买了一个正泰DZ47-60(C25,即25A)的空开,想放在2U的机箱里面作为电源总输入开关用,电源功率3KW,但是发现这个开关长度太长 了,开关的上端到下端的距离有77mm,而且那连接220VAC的端口还在上下两端,这样的话离机壳就太近了,感觉不安全,请大家推荐一个类似过同样大的电流的空气开关,但是不能这么高的,要矮一点的,谢谢了

离机壳太近不是关键问题。符合用电安全要求就得了。用电安全的关键问题是操作,不是距离。当然,你要说清楚“离机壳距离太近”到底是多近。
据我所知,你要的这种开关是没有的。我见过的空气开关都那样的尺寸,可能早已标准化。

网友C:
还有,你确实要了解,不妨到你认为有的厂家去下载样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