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锂离子电池放电保护

楼主(2010-11-25):
(无正文)

网友A:
有保护电路要看是什么保护电路,是否已经具备防过放电功能,如果有,没必要外加,但你的设备最好带有电源低压检测,有专用的IC比如利用复位IC,但要注意正确选择门限电平,也可以用低功耗比较器实现。

网友B:
过放电保护
    过放电保护电路是由R4,R5组成的分压器、带滞后的比较器P2,100ms延时电路,或门及由Q2,Q3组成的CMOS输出电路组成。当电池放电达到2.4V时,P2输出高电平,经延时后使OD输出低电平,V1截止,放电回路断开,禁止放电。

楼主:
电源低压检测是不是到设定电压就断开与负载电路的连接啊?锂电池厂家说电池里有过充过放保护电路,那电池放电到内部保护电路设定值时是不是没电流输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