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停止模式唤醒问题

楼主(2010-11-25):
求救!现在我用stm32进入唤醒,通过PA8脚做外部中断唤醒,但我想PA8脚的电平稳定之后,我才把stm32唤醒,貌似stm32没有电平触发这样的模式吧!

网友A:
STM32没有电平触发模式。

即使有没有电平触发,什么条件才算电平稳定呢?

网友B:
求救!现在我用stm32进入唤醒,通过PA8脚做外部中断唤醒,但我想PA8脚的电平稳定之后,我才把stm32唤醒,貌似stm32没有电平触发这样的模式吧!
引用 楼主:

确实 stm32没有电平触发这样的模式。可以自己采用变通的办法,比如简单的用RC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贴真快!
像电脑电源那样,当按下开关的时候,电源启动,不知道多长时间,电源时间稳定.....

网友A:
什么条件才算电平稳定呢?有量化的指标吗?

即使有电平触发,会不会在没有"电源稳定"时误触发呢?

楼主:
什么条件才算电平稳定呢?有量化的指标吗?

即使有电平触发,会不会在没有"电源稳定"时误触发呢?
引用 网友A:

嗯,就是担心误触发。不过,我这样做可能会比较稳定点,当有边沿触发了MCU唤醒,我让它唤醒,然后延时1s,在大循环里面一直检测那个电平是否为关机状态!:lol

网友A:
嗯,就是担心误触发。不过,我这样做可能会比较稳定点,当有边沿触发了MCU唤醒,我让它唤醒,然后延时1s,在大循环里面一直检测那个电平是否为关机状态!:lol ...
引用 楼主:

所以你的根本问题不是有没有电平触发的问题,而是什么条件才算电平稳定的问题,:lol

搞清楚电平稳定的条件,办法就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香水的快速回帖:ki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