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编译

楼主(2010-11-25):
大家好:
请教一个问题。
我在程序里面这样定义:unsigned char code StartCode[3]={'K','G','I'};
编译时要出现一条警告:

*** WARNING 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CO?BASS601

要是我这样定义:unsigned char StartCode[3]={'K','G','I'};
就没有警告。
不知道什么原因,特此请教,谢谢。因为有时候要把一些数据放在ROM内。

网友A:
不是都告诉你了~
这个变量没有使用~~
unsigned char StartCode[3]={'K','G','I'};这样定义 编译器会优化掉
unsigned char code StartCode[3]={'K','G','I'}; 这样会占用code空间

楼主:
不明白2楼的意思,应该不会有警告才对。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警告就是资源没有使用 你可以不理会它

网友C:
不明白2楼的意思,应该不会有警告才对。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引用 楼主:

楼主定义了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本来是应该占用存储空间的。
但是,楼主你的程序并没有使用这个变量,这个变量根本没有意义。

编译器是保留一个没有意义的变量,并为它分配存储空间呢?
还是直接忽略这个变量,当这个变量就根本不存在?

KEIL 的警告告诉我们,它是把这个没有使用的变量忽略了。
并且给你一个警告。

通常编译器都会直接忽略掉没有意义的变量,也可能没有警告。
如果是IAR,有关键字__root告诉编译器,即使变量不被使用,也要分配存储空间,连接到代码里。

网友D:
LZ要多看看KEIL的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