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源可以传输多少米啊。

楼主(2010-11-25):
用5V来控制继电器,,要远距离传输。大约200米。。。普通网线传输。如果高电压传输是不是可以减少损耗啊。
现在要求是:由单片机控制来开关指示灯。由按键来控制开关。
开关距主控柜200米以上。指示灯距主控柜200米以上。这样用什么方案比较好呢。
原来就是用继电器,,然后传输电信号来实现的。

楼主:
最一开始用485通信,,但是由于干扰,,信号灯总是乱开关,,

网友A:
试试用嵌入式以太网控制

网友B:
无法基于网线传输那么远,远程供电要提高电压并最好采用交流,数据通讯手段可以用485,正确设计是能够经受干扰的。

楼主:
恩,,谢谢了,,单片机与上位机用的是485。下位机通过继电器去控制,,如果是要485控制,,那要费几个单片机,,而且我用的51,就有一个串口,,被上位机用了,,,,求解。。

网友C:
能传输多远取决于你继电器的线圈电流和指示灯的电流,如果是普通的几十毫安的小型继电器可以使用,我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通讯线要与1万伏的动力缆在同一个管道里走,距离有120米。你最好使用线圈电压高些的继电器,只要不超出网线的工作电压就行,我是用的24v的。其实可以不用网线,有多心的电线就可以用。此法绝对可靠,抗干扰特强,哈哈哈

楼主:
指示灯另供电。。只要继电器需要供电。。谢谢了啊

网友D:
试试无线传输

网友E:
恩,,谢谢了,,单片机与上位机用的是485。下位机通过继电器去控制,,如果是要485控制,,那要费几个单片机,,而且我用的51,就有一个串口,,被上位机用了,,,,求解。。 ...
引用 楼主:

选用带两个串口的单片机就是了,STC就有,而且挺便宜的

网友F:
可以 但是要计算导线损耗,考虑线径等 200米不是很远 传输信号最好,(这需要接收端另外加电源)

网友G:
提高供电电压,

网友H:
485穿不了200米???????????????

网友I:
同意12楼,估计是5V是放在PC机附近接出来的,然后接了200米到单片机,哈哈

网友J:
CAN总线可以试一下

网友K:
首先需要测出两条200米线的直流电阻,取得负载继电器线包直流电阻,就可以得到线包工作端电压,如果小于其最小工作电压,就需要采取措施:提高供电电压、减小传输线路电阻(并联多条200米线,选用导线粗些的网线,选用导线为紫铜的优质网线)、采用更高直流电阻线包的灵敏继电器(有的干簧线路继电器线包电阻有数K)

楼主:
恩,,现在是控制16个灯,,所以直接就把单片机和上位机通信用485。然后用继电器控制显示灯,,现在做的时候。。。接通电源后,,然后再同一个接线板上插拔电烙铁。会产生干扰。

网友L:
南网的电表多是RS485抄表,几百米很正常,